[播放] 拆个松下随身听RQ-SX88V的线控清灰作业…

楼主(2020-02-22):
到我手里时磁带部分的压带轮已经变形没法听了,不过收音机部分真的挺好的,没有口香糖电池只有外加电池仓,掉了一个固定柱,只能把电池仓的接触部分堆点焊锡了…线控的显示屏里面有一粒灰尘…强迫症表示无法忍受拆了…清理一下…不得不说人家的工艺真特么的好…这都多少年了还是一样的能用,屏也没有坏…没有接触网络以前我是没有见过这种随身听的…

网友A:
这机子我有,完好。

但仅限于只有主机。

声音比索尼的宽敞些,但耗电也大一些,估计是带收音机的原因。

你应该买口香糖电池的,也不贵。

网友:
我有一大堆松下索尼爱华的随身听挺佩服小日本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确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有,完好。

但仅限于只有主机。

买个口香糖电池…再买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口香糖电池…再买个充电器…

充电器不用买,找个铁丝弯一个Z字型的钩子即可,放在5号电池的座子上充。

网友B:
现在可以尝试改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尝试改锂电了。

1.2v还得降压关键是体积是硬伤…

网友C:
当时那个年代,能买这些机器的人收入也不错了。

网友D:
以前诺基亚5110,3110的电池拆了里面就是口香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诺基亚5110,3110的电池拆了里面就是口香糖电池。

那种好像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那个年代,能买这些机器的人收入也不错了。

关键是没有接触网络之前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机器

网友E:
居然是CD机了,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是CD机了,厉害了。

磁带,磁带……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诺基亚5110,3110的电池拆了里面就是口香糖电池。

3310原装早期也是

网友F:
为了使用可以试试改外置一节1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使用可以试试改外置一节1号电池

有5号的电池仓了还改1号的干嘛?

网友G:
磁带都发霉了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带都发霉了吧哈哈

还有撸的库存的空白带转录的表示还没有问题…就是现在没有时间玩了…jvc的卡座…

网友:
带电量显示的随身听,当年是贼高级,估计也带背光,当年做梦都想买一台带线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号的电池仓了还改1号的干嘛?

一号的一节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