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9卡通吃的游戏机HYPERKIN RetroN 5,最为"玩物丧志"的儿时梦想...

楼主(2020-02-22):
Hyperkin公布了一款主机RetroN5 玩家可以畅玩原生的任天堂、超级任天堂和Sega Genesis的游戏

这款RetroN5有五个插卡口,各自对应一款主机的卡带,还有一个SD卡插槽,用于读取游戏存档,两个手柄插槽,还将附带两个蓝牙手柄。
手柄按钮包括两个缓冲器,两个功能按键和六个动作按钮。玩家可以使用“Perdana”数字界面对手柄按钮进行自定义。Hyperkin还希望能够兼容原版手柄。
主机将提供HDMI 720p输出信号,提供AV插口,还支持NTSC和PAL

下面是接口展示

拆开内部

现在电源部分烧坏了,我不知道这两个元件是啥型号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元件是啥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电路

画红圈的是烧坏的元件,看不清型号,希望各位大佬指点,谢谢,想继续“玩物丧志”下去

我找到了高清的丝印了,但是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替代,还请大佬多帮忙啊

第一次修东西,希望能修好

网友:
DC-DC的IC,可能是3.3V和1.8V输出。烧这两个估计后面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了。

网友:
不错,现在还有这东西卖 .

网友:
两个DCDC电源芯片,找不到替换的就用同电压的DCDC电源模组吧,反正放在里面打个补丁无所谓

网友:
应该是3.3V或1.8VDC-DC稳压器?

网友:
介绍下原理吧。本质上是个模拟器。自带用于读卡的套件。把卡的内容读出来载入模拟器,作为镜像运行。技术核心在于那片fpga而不是3066.

网友A:
网上似乎没有高清的拆机图,官网的凑合看丝印

网友:
小日本真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似乎没有高清的拆机图,官网的凑合看丝印

谢谢,我找到了高清的图,能看清丝印了,但不知道这是什么IC,可用啥替换

网友B:
芯片挂了,不好匹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挂了,不好匹配哈。

是啊,不知道怎么办呢

楼主:
终于找到型号了,哈哈

丝印DF6DC  是 AP131-20WL-7

AP131-20WL-7 规格参数
电压 - 输出        2v
电压 - 跌落(典型值)        0.4v @ 300ma
稳压器数        1
电压 - 输入        2.7 v ~ 5.5 v
电流 - 限制(最小值)        350ma
工作温度        -40°c ~ 85°c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

丝印DF6DC  CU7BA 是SY8009B/UP1713PSV8
根据RK3066芯片的原理图上推测出来的

楼主:
终于找到这两个元件的型号了,在此记录一下,希望帮到大家

CU7BA    是   SY8009B/UP1713PSV8 器件
根据RK3066原理图上推断出来的

DF6DC   是   AP131-20WL-7

AP131-20WL-7 规格参数
电压 - 输出        2v
电流 - 输出
电压 - 跌落(典型值)        0.4v @ 300ma
稳压器数        1
电压 - 输入        2.7 v ~ 5.5 v
电流 - 限制(最小值)        350ma
工作温度        -40°c ~ 85°c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

网友(2020-06-22):
修好了吗??我都好奇了!!

网友(2022-01-13):
我也有一个  不定时司机  不定时开机卡死

网友C:
比用机顶盒刷固件改的游戏机,哪个更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用机顶盒刷固件改的游戏机,哪个更有性价比。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安卓模拟器罢了。
这个是读取实体卡带的而已,思路不错。国内有这么多卡带的毕竟是少数吧。。。

网友(2024-07-12):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这两个元件的型号了,在此记录一下,希望帮到大家

CU7BA    是   SY8009B/UP1713PSV8 器件

你好朋友,这台机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