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一个18650电池筒

楼主(2020-02-22):
一个电子产品需要接12v电源,想用3节18650电池来供电,手上没有现成的电池盒。灵机一动,想到闲置多余的铝塑管,拿电池一试,直径正合适。找了一些配件,组装,完工。中间专门钻了孔,可以接线选电压,这样就有三个电压4.15v,8.3v,12.45v,也可以用来散热。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A:
两边的堵头看着不错。

网友B:
有点意思哈哈,再加个灯头可以当手电筒咯

网友C:
这是穿线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堵头看着不错。

304不锈钢内六方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哈哈,再加个灯头可以当手电筒咯

电池散热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穿线管吧

六分的铝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