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旧音箱改造升级DIY

楼主(2020-02-22):
    旧音箱改造升级DIY
这个旧音箱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卡座式磁带 cd机的音箱,这张照片还是当时和媳妇一起租房子住时拍的
这是背面和拆掉前面的防尘罩的样子,感觉很廉价不好看,音质也很一般,改进!!!

首先拆掉前面的所料盖子

拆下喇叭,喇叭是4寸的,磁铁好小啊

拆下高音,高音还行,竟然是银笛的,磁铁和喇叭口径基本一致,这个不错,不用换了

接下来就是对箱体的改进,拆掉倒相孔

去除表面的pvc

这音箱也是够老的,前面竟然不是平的 两侧是向前凸出一块的,哎

用木粉和着乳白胶修补之前的螺丝孔

接下来修边机伺候,打磨前面的突起

接着用锉刀精细打磨

基本打磨平整

去除两侧的贴纸

打磨顶部

砂纸打磨

把一些缺肉的地方用木粉和乳白胶填补平整

接着打磨

嗯,基本平整了

在预留位置开孔

接下来就要擦干净,准备贴木纹纸了,当时比较穷,只买了些便宜的不干胶纸代替

小箱子基本上已经旧貌换新颜了,接下来还要刷一层清漆

接下来主角登场,奇声4寸全频喇叭闪亮登场(没听说过的品牌),不过很便宜35元一对,而且全防磁,拿在手里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比我那对箱自带的喇叭强了不只一个数量级
与旧喇叭做个对比

接下来开始焊线

分频器只用了一个安规0.47的电容,后期试听也还可以

开始组装音箱,安装从显示器上拆下来的脚垫

后部音箱接线柱竟然忘记开孔了组装接线柱

安装高音

安装低音

组装完成

   青春激情燃烧,时光不说再见,感谢您观看来自十年前的作品

网友:
小时候总是无聊的发呆,现在总是头疼每天订阅的资讯看不完。

网友:
这改装挺费工夫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已经换成大炮型号的喇叭了
以前是天拿的直角喇叭
可惜送人了~

网友A:
还有组05年配电脑的漫步者2.1音箱,不知道整点什么好?

网友:
做得真不错,不说,还以为是成品呢。

网友:
工具挺全,这不是电子,这是木工活

网友:
强迫症表示木纹方向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组05年配电脑的漫步者2.1音箱,不知道整点什么好?

漫步者的2.1只需要把卫星音箱的喇叭,换成更好一点的全防磁 全频喇叭就行了,别的地方不用动

网友:
外观还不如原来的,特别是前脸,生生改成了无个性面孔。
喇叭端不宜用接插件,焊接才可靠。

只换低音和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都有修边机了为什么不把喇叭沉进去,差评

网友B:
手工不错。清漆有味么?电容量少了,我喜欢用1.*~2.*u。可能要放吸音棉,特别是内壁。

网友:
小箱子已经不能更满足我的意愿,现在用8寸1米落地箱都不够了,准备上12寸的舞台箱.但我播放音量很小,就是房间里播放背景音乐状态.奇声,是东莞老牌音响产品制造商,也是曾经和湖山惠威扳拳头的存在,现在就呵呵了,貌似已经倒了.

网友C:
可能是我审美不行,我怎么觉得外观还不如原来了。
升级喇叭应该的,但分频有点简陋了吧?既然有如此大动作,也应该顺便加强一下看上去像刨花板的箱体(比如浸漆、涂胶什么的)。再就是其他坛友建议的:喇叭下沉,吸音棉。

网友D:
那个喇叭线怎么样焊接才能保证不会烫坏外皮呀

网友:
贴完了皮真好看,我都想给我的重新收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漫步者的2.1只需要把卫星音箱的喇叭,换成更好一点的全防磁 全频喇叭就行了,别的地方不用动 ...

木耳的我也就不折腾了,就那样吧!不过可以考虑加个模块搞成网络音箱倒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审美不行,我怎么觉得外观还不如原来了。
升级喇叭应该的,但分频有点简陋了吧?既然有如 ...

10年前做的了,当时的工艺条件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喇叭线怎么样焊接才能保证不会烫坏外皮呀

先把线涂好助焊剂,然后烙铁温度调到比较高的水平,在烙铁头上融化一大滴焊锡,然后快速焊接喇叭线,基本就会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清漆有味么?电容量少了,我喜欢用1.*~2.*u。可能要放吸音棉,特别是内壁。 ...

那味道过了两周才消散,容量确实小了点,可是当时手头没有大的 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