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L490拆解图

楼主(2020-02-22):
最近在淘宝买到了一款联想的Thinkpad L490笔电。这是一款联想专为中小企业商用推出的一款定制机,在联想的官网很难查到它的信息。机器的外观就懒得拍了,直接在淘宝店家的店铺中下载几幅图片给大家看看。

现在的Thankpad已经不像以前的产品那样注重可维护性,不管是电池还是硬盘内存都有单独的拆卸窗口。这款L490必须把后壳整体拆下才能看到主板和内部的可替换部件,如电池,硬盘和内存等。

电池是内置式的,通过接插件连接到主板上,并有螺丝固定在壳体上。

拆下电池后的壳体位置。电池的上面是两个内存插槽,支持DDR4的内存,下面还压着RTC备用电池。

内存是常规的DDR4,只是容量只有4GB,也就能够满足日常的办公要求吧。

硬盘到是很特别,在一个2.5寸的位置放了一个NVME的东芝256GB SSD。

作为Thinkpad家族的产品,优良的做工是其一贯的传统。这款L490虽然是廉价的办公电脑,但内部的做工还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对外部接口的处理。

主接口使用了一个金属加强件将各个接口固定到外壳上,防止日常的接插造成主板和接口焊点的失效。

副接口也采用了子板的设计,小小的子板使用了4颗螺钉固定到外壳上,可谓牢不可破!

值得一提是我在联想的官网看到一篇开箱评测,他的机器是集成显卡的版本,里面的主板上减配了GPU和GPU电源部分的电路。而我手里面的这台L490是带Radeon535的独立显卡,主板上是齐装满员,没有空贴的元器件,看来联想为了降本是做到了极致啊!

由于这是刚买的新机器,后续还要作为主力工具使用,这里就不再大卸八块了。至于性能和外观方面的参数,我就不再啰嗦了,网上有大把的评测帖子可以参考。作为我们数码之家的粉丝,最大的乐趣就是拆机分析,今天就到这里,后续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拆机图。

网友:
用过l480 i7 8550u,8+128+1t。总体还可以。1920高分屏很舒服 可视角度很大。 单位的机器。
装win7跑得很快。
预装的系统中有不明不白的软件植入,却连office,rar都没有。而且还是乞丐版系统。还有bitlocker。
拿到就格了盘。找了个ghost最新版的win7,在ghost explorer中揪出gho中推广的流氓软件,灌进去了。这个系统自带一切驱动。那些号称不支持的集显usb啥的全没问题。感谢系统作者。
推广软件可以在镜像中删除,无暗桩后门。预置破解版的office和rar和无广告的搜狗输入法。预置只有这些。

去掉uefi,gpt,安全启动那套。
当然硬盘都是能省就省。128g的tlc ssd 和无线网卡差不多大 很难找到这个尺寸的。1t的盘 5400 还是smr的。装系统不卡,但是硬盘装满了 下bt啥的很卡。

网友A:
这个机器开盖状态下捏着一角抬起来会不会变形?

网友:
这款是低端的,X系列 T系列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
E480 换个名字而已 主板一模一样

网友:
严格来说,L系列应该称之为“大客户定制机”,其采用的硬件构架(特别是外壳材质)基本向T系列看齐,安全性配置有缩减(指纹、摄像头方面)。材质做工用料甩入门级的E系列几条街。

网友:
打开里边挺干净

网友B:
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款内存是16位的,比较少。

网友:
这电脑用料蛮奢侈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开盖状态下捏着一角抬起来会不会变形?

我试了一下应该没问题。这是全塑料外壳,只捏一角肯定会有一点变形。但变形幅度很小,且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和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应该没问题。这是全塑料外壳,只捏一角肯定会有一点变形。但变形幅度很小,且没有任何可见的影 ...

看看单手拿左右托盘 会不会变形 蓝屏

网友(2020-04-11):
现在不会单手蓝了 8代开始变磨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款内存是16位的,比较少。

这才是高手呀,这个内存是好东西,ddr4 16位的真的少见,还电视盒子,改路由器,改固态硬盘,固态将来吧,现在没有固件,联想的机器也真是越来越剩了,供电居然是两项供电,波纹抖动的不知道多厉害了,

网友:
如果是集显版本的电脑,省略掉GPU和GPU供电貌似没什么问题,GPU都没有了,也没有必要把供电弄上去了,行业不只是联想这么干

网友(2022-01-21):
合金框架 点个赞

网友(2023-01-07):
支持一下楼主,看看自己电脑如何拆解

网友(2023-03-03):
最近买了一个i5 8265的集显版本的,内存加到了8+8,硬盘512 nvme+1T SATA,感觉非常不错。重点是价格便宜,1000多点就搞到手了。

网友:
不玩游戏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3-05-27):
细节图可以多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