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否外挂个阻容之类的,用晶体管测试仪改成电池内阻毫欧表。

楼主(2020-02-22):
把内阻放大1000倍。体现出1000倍的值。

那个555方波测试线路,还要通电麻烦。还要200mv交流档

所以要设计个阻容网络电路。比如显示1680欧,85欧,或者显示3824欧,我直接换读数就是毫欧。

网友:
阻值还能放大?

网友:
楼主研究出来了没有,

网友:
好像不可能,你可以考虑重新设计该测试仪,添加相关硬件和修改固件功能。反正,这玩意是开源的。
另外,准确测试内阻似乎不太容易,商品的内阻仪居然是天价。

楼主:
如果电池串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会不会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