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 有没有食品级胶啊???

楼主(2020-02-22):
请问大师们: 有没有食品级胶啊???

被快递摔坏了呢.......

看看有没有食品级胶可以粘上去.......

请问大师们: 有没有食品级胶啊???

网友:
这是蹲坑、》????

网友:
只能说有但比盘子贵

网友A:
找卖家问问说不定有办法

网友B:
被快递用坏了,可以跟卖家沟通一下的吧

网友C:
热熔胶背面,如果盛热食还是扔了吧。

楼主:
哎啊啊......
大师啊啊......
在折腾啊啊.......
疫情在家无聊啊.......
先看看是什么胶啊........

网友D:
普通玻璃胶就是硅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问问说不定有办法

哎啊啊......
大师啊啊......
在折腾啊啊.......
疫情在家无聊啊.......
先看看是什么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快递用坏了,可以跟卖家沟通一下的吧

哎啊啊......
大师啊啊......
在折腾啊啊.......
疫情在家无聊啊.......
先看看是什么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背面,如果盛热食还是扔了吧。

热熔胶温度不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温度不高吧.......

当果盘可以用,其它的还是扔了别折腾不够胶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玻璃胶就是硅胶啊。

应该不是食品级的把?

网友:
热风枪吹溶缝隙,用力压好,然后打磨一下就行了,怕不牢固背面补胶……

网友E:
我好奇你这碗是有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奇你这碗是有多贵

不贵,才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