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洗一块老上海19钻中型手表

楼主(2020-02-22):
拆洗一个老上海中型表,见图

估计7、80年代的
打开后盖,

拆除把头,拿出机芯,表盘有点氧化,尚可

查看表壳,背部锈迹斑斑

拆下表盘固定螺丝,拆下表盘,表盘背面二个桩脚完好

准备拆机芯了,拆的时候先检查下条盒,把发条松掉,拨条夹板上的千斤可以松掉发条,然后依次拆下各零件,拆掉条夹板,去下条盒

拆下上夹板和摆夹板,取出个齿轮和游丝

拆下中夹板,取出中心轮,拆分轮有点紧,我用拿子夹住轻轻取下来了。

拆下小钢轮,注意小钢轮套

拆下拨针系统,拆机完成

所有零件

部分零件放入洗表油浸泡10分钟,同时对表壳进行清洁,表壳是用这样的工具打磨

准备好点油笔,使用701钟油,严格的应该使用不同的油,业余的玩玩也就不讲究了,用针筒抽点种油注入点油笔

拆开发条盒,取出发条,清理发条,用餐巾纸滴点钟油拿镊子夹住在发条上擦拭,可以檫掉发条上的污垢并同时润滑发条

然后在拿干净的布擦一遍发条

开始盘发条,最好带上手套,防止皮屑带入发条,发条从尾部开始入发条盒,逆时针

然后加入少许钟油,按理该加入油脂油,业余的没有准备,钟油代替了

清洗浸泡10分钟后的零件,要二个手工作,没法拍照,略了,用软毛刷轻轻的仔细刷洗零件,尤其是游丝摆轮更要小心翼翼,搞乱游丝就废了
清洗完了开始安装,先把棘爪和小钢轮装在条夹板上

再装拨针部分,安装把头发现把头已经滑牙了,更换了个把头

转动把头,看转动灵活(本图是先装上了中心论后拍摄)

装三轮,装秒轮,装擒纵论,拧上上夹板螺丝

放入条盒,装条夹板,拧好螺丝,上几把发条,此时齿轮应该转动灵活,擒纵轮转动最快

安装擒纵叉,仔细放入,装上叉夹板,拨动擒纵叉,看到擒纵轮转动应该是擒纵叉装配到位

装游丝了,用镊子夹住摆夹板放入游丝,装配到位的话游丝该运动了,因为前面上了几把发条的

游丝运动正常,该装表盘了。装入时轮,记得装上簧片,然后装入表盘,表盘装入前用工具仔细擦除表盘上的污迹,拧上表盘固定螺丝

准备装针,装前同样用工具把针擦一遍

装入表针

最后要配表蒙了,用卡尺仔细测量尺寸,表蒙比表壳大几丝,表蒙大了的话可以用美工刀刮一下倒角,刚好装入有点送可以用极少胶水(不是502哦)

表蒙装好,机芯、表壳内用皮老虎吹一下,装入表芯,插入表把,装好固机环,盖上后盖,装配完成。

楼主:
最后的图是装入擒纵叉叉夹板后的,跑到后面来了,没办法移上去了,姑且这样吧

网友:
拆装手表可是个细致的技术活,钟表太精细复杂,想拆都不知如何下手。楼主一技伴身,佩服佩服。

网友A:
确实很精密,电气化时代之前的老产品。现在智能手表应该比机械表强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精密,电气化时代之前的老产品。现在智能手表应该比机械表强大不少。 ...

机械表就是滴答声音诱惑人

网友:
爱哆哆米饼味道怎么样?

网友B:
看最后图片好像少个表镜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最后图片好像少个表镜紧圈

表镜表圈有的

楼主:
有网友指正大钢轮装反了,已经更正了

网友C:
手艺不错,是否拜师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是否拜师学过?

没有拜师,完全是自学,兴趣所致。练手。

网友D:
不懂,这油好透明,贵么?比缝纫机油如何?
还有,表蒙用什么抛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这油好透明,贵么?比缝纫机油如何?
还有,表蒙用什么抛光过?

表蒙看图是换新的,表壳那工具清洁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最后图片好像少个表镜紧圈

我也感觉少个表镜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少个表镜紧圈。

所见略同啊

网友(2020-09-28):
拆装手表可是个细致的技术活

网友:
表盘上写着“shock resistant”-------还是一只防震的上海牌手表呢!

网友:
哈哈,我几岁就会拆了。而且能装回,我从小就会拆装东西,以为自己长大了会当个修理工。结果也确实修了几年手机。

网友(2022-04-13):
手盘发条?! 高人  佩服

没有发条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