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博朗耳温枪(BRAUN IRT4020)

楼主(2020-02-22):
一个耳温枪不开机。

侧面

标示

显示屏

电池

按钮,不开机。

打开,好像腐蚀了。

不来电。

腐蚀严重

背面

清理后。

更换电池

还是不开机。

这个估计要刮干净。然后慢慢查线路。没有显微镜。算了。

买了个新的

型号

网友A:
上洗板水  这个不行 估计还有短路

网友B:
腐蚀成这个样子,估计不好修,可以买个新的了。
这种电器最好用钢壳的碱性电池,普通的碳锌电池容易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洗板水  这个不行 估计还有短路

很麻烦,那个排线拆不下。不知道是什么锁扣的。

网友C:
电极接触应该还有问题吧
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也是用65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极接触应该还有问题吧
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也是用6520

我发现,那种红外的直接,额头上那种误差很大。

网友D:
这段时间额温枪、耳温枪问题会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那种红外的直接,额头上那种误差很大。

对,这种我觉得准确些,就是耳套稍微麻烦点

网友E:
高大上啊,多少米一个。

网友F:
可以直接换锂电不?
都怕时间长了漏液啊

网友G:
工业的不能用吗?

网友H:
这种接触式容易交叉传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时间额温枪、耳温枪问题会比较多

我还指望修好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接触式容易交叉传染

用一次需要酒精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业的不能用吗?

误差可能会有一点点吧。
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换锂电不?
都怕时间长了漏液啊

这个就是漏液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大上啊,多少米一个。

几百块吧。老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我觉得准确些,就是耳套稍微麻烦点

那个耳套,的确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腐蚀成这个样子,估计不好修,可以买个新的了。
这种电器最好用钢壳的碱性电池,普通的碳锌电池容易漏液。 ...

不好维修。已经买新的了。

如果当时就拆开,不至于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麻烦,那个排线拆不下。不知道是什么锁扣的。

没有锁扣的,直接拔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