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最简单的锂电万能充!

楼主(2020-02-22):
『 元作 』最简单的锂电万能充!
需要充单节锂电 ,应急来个锂电万能充。

给电池每节充电,效果还可以 。

完 。

网友:
用套套套一下安全点

网友:
我买了20个4056芯片还在那放着呢

网友:
还是miniusb的。。。。。。够老的

网友:
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傻的充电宝的电路板来充那些即将报废的锂电池,的确也方便,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确实够 简单

网友:
我也是这样在充电,一节一节的把电池组充满。

网友A:
老大,在吗,可以帮我修机器吗松下的

网友:
应该再增加一个自动极性板防反接,避免反接后烧充电板,或者4057和改良后的内置防反接。

网友:
套个热缩管吧至少

网友:
和我的办法一样,也是一元刨丝机数据线?

网友:
注意夹子不要接反了

网友:
明朝有个做木匠的皇帝,今朝有个做充电器的黄尚。。。。。。

网友:
一个坛友也送了一个这种给我,只不过他把USB公头直接焊在板子上。

网友:
我都是用废旧的手机充电头在数据线是加个二极管降压直接就冲18650了,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在吗,可以帮我修机器吗松下的

坛友 ,松下机器的什么故障?你介绍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 ,松下机器的什么故障?你介绍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

松下的机器,安开关,灯亮,机器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 ,松下机器的什么故障?你介绍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

有偿维修也可以,帮修修谢谢啦,我是真心不会

网友(2020-04-09):
皇上,我的松下6481我把开关拆开清理后没有调速了是什么坏了吗?

网友:
666,这波操作很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