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微波炉点焊机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0-02-22):
攒了下, 也有二十多节18650电池,充不进电的笔记本电池,服务区-火车站的智商充电宝等等,放那里吃灰不如利用起来。打算用可调延时电路控制继电器,来通断变压器的供电时间。

想知道关于次级用线的问题,大家自制的,能调节时间电流的,焊接零点几的镍片的时候,设置的时间是多少,电流调整是通过可控硅调整变压器的供电电压吧?
我理解的如下假设:按全功率800算,设计次级输出4V,理论次级电流200A,短路电压和电流是多少?.通过可控硅调整,变压器电压180V,功率只有600W,那么实际次级电压并达不到4V,但是短路电流会因功率降低而降低。 那么经过调整,适合焊接 0.1~0.2镍片时,变压器实际功率多少?
次级有没有必要用25平以上的铜线,16平够不够?有好多帖子提到用35平以上的。我手里有16平的焊把线1.5米,做好铜鼻子了,如果16平不够,我再用2.5平的铜线4条与16平的并联缠绕。

另外有拆修换下来的工业微波炉变压器两个,尺寸如下,单个重量足有8公斤多。
这个初级烧了,是散热风扇坏了导致过热烧了。

另一个初级次级都是好的,初级阻值1.5Ω。淘宝上有尺寸一样的

烧过的初级铜线圈还能怎么利用?好的变压器还不舍得用,可也没其他用处。实在不舍得我就等疫后去废品站淘两个微波炉。

网友:
大点肯定好关键是你要能塞进去才行,16的粘不紧。

网友:
我用早些年冰箱保护稳压器改了个~

网友:
看这么多问号头大。理论数据不准吧。只管做,我用3*10铜条。

网友A:
没有必要弄这么大的铜线。16至25足够了。如果你嫌电流不够,可以加绕一圈次级。线径大到一定程度后,总电阻就在焊针和接触电阻上体现了。

网友:
拿你的坏的去废品站去换好的,顺带着点别的啥的,别让废品站老板吃亏

网友B:
那个好像那个线圈烧掉了,初级还是次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弄这么大的铜线。16至25足够了。如果你嫌电流不够,可以加绕一圈次级。线径大到一定程度后,总电阻 ...

对啊。 焊针那么细, 35平以上的铜线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好像那个线圈烧掉了,初级还是次级啊??

初级线圈烧了,这个烧掉的线圈拆出来利用铜线,还是直接卖掉好?

网友:
这个是我做的微波炉点焊机。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1000w的全新145包邮

网友(2020-04-20):
     微波炉点焊机调压功能的加入是为了让你验证这个功能没用。

网友C(2020-12-24):
我感觉可控硅根本就不能调压,它就是个开关功能,控制板只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长。要调压只能通过切换变压器次极绕组电压,有专用变压器次极有几个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控硅根本就不能调压,它就是个开关功能,控制板只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长。要调压只能通过切换变压器 ...

支持,米亚基的变压器初级是有抽头的,是通过变初级匝数改输出电压的

网友:
我用50的4圈

网友:
挺废品站老板说,现在微波炉变压器都是铝线

网友:
我看淘宝上面用900e的格兰仕微波炉变压器,双脉冲轻松点焊0.2,貌似25平方就够了,关键是看线够不够粗,长度不是最关键的,匝数决定电压,低电压不容易点出火花,一般diy,4-5v, 高于7v就容易出火花了

网友(2021-04-24):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控硅根本就不能调压,它就是个开关功能,控制板只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长。要调压只能通过切换变压器 ...

可控硅可以调压的,控制导通的角度不同,输出电压的大小也不同

网友(2023-01-29):
25平方电线并绕等于50平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