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TP4056充电板维修华为手机

楼主(2020-02-22):
邻居家大哥的华为手机进水了,说是不能充电,拆开查了下,应该是冲电电路有问题,充电电流时有时无,而且发热厉害,没有热风枪,屏蔽壳拆不下来,后征询主人同意,外加TP4056充电小板绕开原有充电电路供电。大哥说修好了主要时给孩子上网课用,丑点没关系,就有了下面这个奇葩东西。

网友A:
电量识别正常吗?

网友B:
如果是我会切断插座线路,直接连电池,4056跟充电器。就是利用原本的插座提供4.2给里面的电池充电

网友:
把充电板与电源适配器放一起、usb口直连电池不行吗?

网友:
OPPO主板背光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C:
华为5s,,我的也是充电坏了。。。。。。我是内置搭棚4056,系统能检测到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为5s,,我的也是充电坏了。。。。。。我是内置搭棚4056,系统能检测到充电 ...

应该是电池自带检测ic,据我所知电池排线是带通讯的

网友E:
1.上面大家说的把4056小板放到充电器端,充电器专用,这样手机美观点

2.买无线充电模块,改成无线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会切断插座线路,直接连电池,4056跟充电器。就是利用原本的插座提供4.2给里面的电池充电 ...

这样一来不能用通用的充电器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一来不能用通用的充电器 了。

可以D条专用线嘛,总比背着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识别正常吗?

不正常了,原来的充电电路有问题,不过这样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会切断插座线路,直接连电池,4056跟充电器。就是利用原本的插座提供4.2给里面的电池充电 ...

一开始是这个想法,结果把充电口的脚挑断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5s,,我的也是充电坏了。。。。。。我是内置搭棚4056,系统能检测到充电 ...

真高手,我能力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池自带检测ic,据我所知电池排线是带通讯的

这机器不带通信,带一个20k电阻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上面大家说的把4056小板放到充电器端,充电器专用,这样手机美观点

2.买无线充电模块,改成无线充电 ...

嗯,无线充电是好办法,问题是急用,过两天开班就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
我两台联想手机乐檬,没掉水都充不了电,都是用外置4056充电。所以,以后都不买联想手机了

网友:
同款拍照手机。。我的小米平板1废了。。不折腾了。

网友:
其实找出输入输出可以把4056芯片拆下来,飞线内置,

网友G(2020-06-23):
打的是热熔胶吗?4056发热厉害,1a电流可以把热熔胶融成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的是热熔胶吗?4056发热厉害,1a电流可以把热熔胶融成水

不是,是透明的环氧树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