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博世热风枪数显630换加热丝

楼主(2020-02-22):
拆了很多博世热风枪,最容易坏的要算加热芯了,原装的配件太贵了,自己动手换加热丝。找到一个断丝的加热芯,陶瓷隔热件也碎了几个。

楼主:
这个没编辑好,重新在编辑一个。

网友A:
说反了吧  我的bosch的风枪  型号  630dce    发热芯重来没有坏过,几把都是电机坏了  其实了电机碳刷磨损了

网友B:
博世的不把风堵住很少怀的。。。

网友:
修修补补再三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不把风堵住很少怀的。。。

不是用坏的,摔一下,就碎了,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吧  我的bosch的风枪  型号  630dce    发热芯重来没有坏过,几把都是电机坏了  其实了电机碳刷磨损 ...

正常使用,是风机先坏。不小心摔一下,就一小下,加热芯就碎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吧  我的bosch的风枪  型号  630dce    发热芯重来没有坏过,几把都是电机坏了  其实了电机碳刷磨损 ...

我有很多拆机风机哈哈

网友C:
博世挺好,我买了司登利HG2510 E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世挺好,我买了司登利HG2510 ESD

别的不敢说,博世630就是司登利代工的,配件通用,主板上还打了司登利的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