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0W的发热板能否用1200W的代替?

楼主(2020-02-22):
家里的一个小浣熊HM-820A养生壶坏了,经测试发现是壶底的发热板坏了(测试发热丝两端的阻值超过1兆欧以上,把发热丝两端直接接220V也不加热),淘宝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发热板,只找到一个直径一样的(12.5CM),但是是1200W的。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1200W的发热板能否代换原来那个800W的。

壶是这样子的,网上找的图。

发热板。

网友:
控制开关负载够就可以

网友:
现在这种水壶动不动就1600/1800/2000w的,这种应该是继电器控制加热管通断,看看继电器的规格。一般继电器都是标称220V10A,1200w应该没问题,主要还是换完注意别漏水

网友:
可控硅负载电流余量满足1200W也可以,否则还要更换可控硅

网友:
只要尺寸合适就行。

网友(2020-11-29):
功率变大了,烧水时间变短了。其他应该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