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入手手电,拆完组装好就不亮了,求大神指点修理

楼主(2020-02-22):
论坛入手手电筒,入手几个小时,本着不拆不休的原则,拆开组装起来就不亮了,测量灯珠正负极电压竟然有8v,求大神指点修理
wechat_upload15823604195e50e76311995

网友A:
拆坏了 鉴定完毕~

你不告诉详情~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坏了 鉴定完毕~

你不告诉详情~怎么判断?

就是拆成这样,然后组装起来,打开开关闪了一下就没有然后了
wechat_upload15823612475e50ea9f1dac4

楼主:
灯珠是这个样子的,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
两节锂电池8V不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节锂电池8V不正常嘛

这么说就是我的灯珠烧了呗

网友C:
有疫情,让你在家好好睡觉,你却折腾,不给国家省心

网友:
点亮最高档是3.8V左右,中档是2.几,最低档是1.1几吧
8V的话,估计灯珠多数挂了,或者基板上的线路断了

我有一支拆过也不亮,拍了两下就亮了,然后再拆开把电路仓拧紧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疫情,让你在家好好睡觉,你却折腾,不给国家省心

到手哪有不拆的道理

网友:
有万用表量线路啊!

网友D:
测测电池有电吗,或者接触不良,在或者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测电池有电吗,或者接触不良,在或者灯珠坏了。

看了淘宝上的灯珠,灯珠电压都是3v到3.6v的,这么看驱动不好了,灯珠也烧了

网友E:
电线焊接的地方拆下来过?感觉+那里没焊接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线焊接的地方拆下来过?感觉+那里没焊接好啊。

线重新焊了

网友:
我的今天到了,质量不错,只上一节电池也能用

网友F:
能拆还要会装啊,楼主还处于初级阶段,呵呵没事,就算坏了壳子还值二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拆还要会装啊,楼主还处于初级阶段,呵呵没事,就算坏了壳子还值二十 ...

我觉得不跟装的事,8v2.2 A这个灯珠扛不住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跟装的事,8v2.2 A这个灯珠扛不住啊

你动到电路了呗,话说没几个零件修修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动到电路了呗,话说没几个零件修修也不难

不会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