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4G干扰蓝牙有解吗???

楼主(2020-02-22):
2.4G干扰蓝牙有解吗???
前天装了一个AX200网卡,主要是为了用蓝牙,蓝牙小音响,主要是小巧不占地方,音质还行吧,大法的SRS-X1
路由器就放在主机背后的,newifi mini。
还有个2.4G连着电脑看看网页那些还没问题,看视频蓝牙就嗝屁了。卡的不像样了 声音都变了………………
不看视频基本没影响,看着视频蓝牙就iu没法用了………………

有解吗???难道只有连有线或者关掉2.4G只用5G?????

网友A:
距离这么近为啥不用5g或者网线?我家里已经全面废除2.4g了。干扰太厉害,速度很一般。设备都是5g,或千兆有线。

网友:
哈哈,我的跟你的刚好相反,一对蓝牙收发器,自己DIY的,一用蓝牙,WIFI直接掉线,显示没有网络连接,WIFI信号倒是没问题,估计你的可以切换一下信道试试

网友:
蓝牙和wifi都是2.4-2.484ghz  相互干扰是正常现象,把其中一个天线横放,一个竖放有一定效果,尽量离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距离这么近为啥不用5g或者网线?我家里已经全面废除2.4g了。干扰太厉害,速度很一般。设备都是5g,或千兆有 ...

一样一样 我家内网外网全都是千兆 高速无线设备用5G 低速智能家居设备用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一样 我家内网外网全都是千兆 高速无线设备用5G 低速智能家居设备用2.4 ...

问题是5G距离远有障碍时衰减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