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山寨的IPHONE 4S手机

楼主(2020-02-22):
春节在家无聊,找到一个山寨的苹果4S,应该是老爸捡的,前后屏都裂了,拆开看看。器件不是很多,满满的山寨风,谁知道这是什么系统的?肯定不是安卓的,上面有看到一个名叫JAVA的文件夹选项,想安装个时钟的软件,加个固定外壳改造成时钟使用。

背面裂得比较厉害

电池也漏液坏了

找到一个同事当年苹果4S换下来的电池对比

芯片不是很多全是屏蔽罩下面焊死的,不拆了。

找了个笔记本电池拆出的电芯有两节可以用,焊上线用来给手机供电

能开机,能充电,屏幕显示效果很差。

还有游戏

网友:
运到非洲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是有存储卡的卡槽么~找个空存储卡插上去,格式化一下,再拿下来用读卡器读取,看看里面的系统创建的文件夹就知道是什么系统了,
Android的那些文件夹比较好认,拿现在用的手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如果里面有game、My music、Java之类的就是山寨机常用的那个MTK Nucleus 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有存储卡的卡槽么~找个空存储卡插上去,格式化一下,再拿下来用读卡器读取,看看里面的系统创建的 ...

谢谢,下午找2个JAVA的程序能安装打开使用,但退出后就找不到软件在哪里了?山寨机确实MTK方案多。

网友:
MTK的,当年买过一部CiPhone,用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