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启洋这个冲击批怎么样

楼主(2020-02-22):
启洋这个冲击批和大有锐奇的冲击批比怎么样?同档次的12v的对比,

网友A:
大有的好  启阳的便宜

网友:
大有的前面是塑料喷的银漆

网友:
KEN冲击批可以三档调速

楼主:
启洋的质量咋样

楼主:
锐奇的3段调对应的事多少扭力啊?

网友:
锐奇的用着挺好!

网友:
可以买东成啊

网友B:
这个锐奇电批里面带电路板吗?还是开关直接控制的,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就是好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锐奇电批里面带电路板吗?还是开关直接控制的,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就是好奇。 ...

集成开关!没有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开关!没有板子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B:
这个锐奇电批里面带电路板吗?还是开关直接控制的,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就是好奇。 ...

是集成开关的,开关的体积比一般的开关要大一点,所有的控制电路、保护电路都集成在那个开关里面了,拆开开关就能看到电路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好  启阳的便宜

哈哈 启阳的可是不便宜呦。比大有贵。

网友:
启洋这个怀疑是大有代工的,结构和电池都一样,启洋和大有早期批次一样是德丰开关

网友:
启洋刚刚收到,晚点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启阳的可是不便宜呦。比大有贵。

大有裸机208,启洋裸机188。

网友:
启洋这个一定要买套机,塑箱非常漂亮,不逊于米沃奇

网友:
有大有12伏电池和充电器,所以买了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