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热风枪数显630加热芯换加热丝

楼主(2020-02-22):
拆了很多博士热风枪了,加热芯坏的几率特别大,有的加热芯也是能修复的,买原装的太贵了,今天我把方法分享给朋友,先找来一个损坏的加热,加热丝也断了,陶瓷体也碎了
把弯曲的销子回正
取下热敏电阻支架
打开连接主电阻丝和付电阻丝的线鼻子取下付电阻丝
从后面取出测温线
拆完剩下主电阻丝和陶瓷体
找来完好的电阻丝和陶瓷体也是以前拆出来的。
这是断了的那个电阻丝。
下面开始装回去和拆相反的顺序。先把陶瓷隔热件和电阻丝串好。
插入测温线
插入销子和陶瓷盖
插入付电阻丝
接上主电阻丝和付电阻丝的连接线,我没有合适的线鼻子就直接熔焊,
安上热敏电阻支架。
把销子打弯,
装完效果,
装上韵母纸不锈钢外壳和风机罩在打上胶带,完成。
这几天没事在家拆了100多台博世630热风枪。

网友A:
LZ这个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是专业的

扔了怪可惜了,修复上,怎么也比国产的好用。哈哈

网友:
楼主专业啊?这么多,厉害了。

网友B:
电炉子丝断了接上就好搭上一点然后高压电拉弧熔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炉子丝断了接上就好搭上一点然后高压电拉弧熔焊

电炉子能接,但这个有陶瓷隔热体电阻丝在里面怎么接,拆下接上陶瓷体又怎么串上呢?

网友:
原来如此。
看来热凤枪摔一下会内脏破碎,都是脆性材料。

网友C:
我还在用没显示屏的500型号,目前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没显示屏的500型号,目前还好

哈哈

楼主:
朋友们有什么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2020-05-22):
引用 楼主:
朋友们有什么看法欢迎讨论

主板坏了,楼主能配吗?

网友(2020-07-28):
请问楼主,温度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我的热敏电阻坏了,该买什么型号的啊,脚裂开了

网友(2020-09-23):
楼主,有没有成色比较好的外壳,出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热敏电阻坏了,该买什么型号的啊,脚裂开了

PT100,常温下100K

网友(2020-12-02):
咨询下串联的热敏保险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1-08-10):
非常感谢分享!
另外,楼主能否告知一下 加热芯 各个颜色线的定义??

例如:
红 主发热丝,
黑:发热线公共端??及各个组间的电阻

这样子说明一下,让我们可以不拆就知道是不是发热芯有问题,是主发热芯还是副发热芯问题,方便我们小白快速检查。。

网友(2021-11-24):
请问楼主,红绿两根线测温的头部断开了,如何连接起来,用什么型号更换?

网友:
还有吗?出不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