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汽车电瓶亏电后启动问题(纯讨论,无拆机无图)

楼主(2020-02-22):
       本贴主要讨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电瓶亏电后的启动,以下讨论内容不适用于纯汽油汽车。之所以没在标题写明“插电式混动”是为了骗多些人进来哈哈。

       开头: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有两套电源,一个是12V的铅酸蓄电池(以下简称:蓄电池),平时为车上各种设备供电如:发动机启动、门锁、天窗、各种灯、音响等;另外一个是牵引动力电池(以下简称:动力电池),通过外部电源充电或减速时动能转换为电能充电,动力电池一般在以下几种情况使用:当纯电车开的时候(废话!)、等红绿灯、低速等。

       本人的PHEV蓄电池是12V 20AH,动力电池是296V 27Ah。无论上一次开是混动(HV)还是纯电(EV 或 EV City),下一次启动汽车默认进入纯电(EV 或 EV City)模式。除了手动切换到混动模式,其他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会进入混动(动力电池电量不足、深踩油门、高速......)

       背景:去年11月份有一个月车没开,车最后一次开完用充电桩把动力电池充满后挪到其他位置就再没开过,后面遇到天气降温,要用车的时候打不着火,用钥匙解锁都没反应,拿来万用表一测电瓶只剩2.57V,赶紧打了保险叫来免费搭电把车点亮起来开去4S店检测,浪费了一个下午时间。

       4S店建议我不用车也要每周点亮10分钟充下电,避免亏电导致电池损坏(这是常识我竟然没想到!),并且我和4S店维修技术师傅确认,只要点亮车即可充电,无需切换到混动模式并让发动机工作

       讨论的问题:能否自己备一个12.6V充电钻电池(即:满电4.2V三串),把输出改造一下,串联一个10A的二极管(避免点亮后电流灌入充电钻电池),再准备一对搭火线。下一次遇到电瓶亏电就用这玩意点亮汽车,不用再等人来搭火,用纯电模式开一段时间后再切换到混合动力启动发动机。其实我还没测量过点亮要多大的电流,有空下去试试。

       PS:主要是看到淘宝有那么多几十块钱的电钻,就算当买个电池来玩玩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串个二极管好办法,防止电流倒灌 ,10A二极管似乎小了些。

网友:
12V 20AH 电池放到3v不到,这车停着还真耗电,并个电池上去试试就知道了,反正试试又不会坏

网友A:
10A摩托车都打不着吧,倒是可以先接上把原车电瓶充上电再打
那个罗兹好像就试过用一大串干电池充电后再打,当然,他模拟的情况电瓶缺电不是很严重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带不动启动电机

网友:
这样搞完全没问题,别问为什么。只要够12v把电脑版唤醒,然后打车,此时动力电池已经工作。小电池12v电压起来了。
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完全可以,又不是直接去启动汽车

网友B:
这应该车企设计的一个逻辑问题,当然可能设计的初衷是防止长期停车导致动力电池损耗导致电池寿命降低或损坏。但我觉得可以设置一个应急开关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启用动力电池供电,进而给启动电池充电启动发动机,再给动力电池充电。而不至于进入明明动力电池有电却无法启动汽车的尴尬局面

网友:
直接找个12v 开关电源咋样? 通过开关接在动力电源端~
需要时临时接通~ 通过二极管为12v电池供电 启动电脑板~~
220v的开关电源  输入端整流后在300v直流左右~

动力电源 刚刚好~~~
单独准备电池  还得经常充电维护~

网友C:
以前老人家的QQEV纯电动车也是这样的,开钥匙I后才给小电池充电,跑的少了小电池就亏电了,保护了就凉凉了,我当时就是直接上14V充电器给小电池充电,好像就一下下就激活了,然后,要么就这样充满,要么开钥匙用动力电池充电。

目前,老人家换了一个72V的山寨电动车。又是电池问题,真愁死了,这车没有小电池,通过动力电池降压到12V供一般电器使用。动力电池为8V x 9 年前就出现过一次了,控制器保护了,然后就充不进去电了。后来修车的来搭上72V电,激活电池后可以正常使用,当时我没有在现场。

今天又出这个问题了,问好了师傅后,找来一辆72V的电动车,搭火,火花直冒,还好,激活了可以充电了。看了下,控制器保护了就切断了充电器充电电路,所以必须激活。

后来想了想,应该不是接触不好,可能是某一个电池出问题了?或者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人家的QQEV纯电动车也是这样的,开钥匙I后才给小电池充电,跑的少了小电池就亏电了,保护了就凉凉了 ...

山寨的,4S也不正规,找过,年前没查出问题,这次说可能电池有问题,别人成天忙的很,难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车企设计的一个逻辑问题,当然可能设计的初衷是防止长期停车导致动力电池损耗导致电池寿命降低或损坏 ...

因为又要额外成本,大功率dc dc降压器空载功耗非常可观。 再说多个香坛多个鬼,亏电总比新增适配器故障短路起火强,反正厂家说明书已提醒,可以顺利成章责任推给用户使用不当、坏了厂家还要付出售后成本。本来就是可有可无东西

一般数十瓦电源适配器待机功耗都有几瓦,上千瓦dc dc模块待机通常几十瓦,因为空载不能工作在最高效率区间。假设20w待机功耗 停放一个月 20w x 24小时 x30天=损耗14.4kw电,到时用户又会投诉电池电池问题漏电。       对于楼主说所动力电池是296V 27Ah  那么电池总存储容量才7.992kw

就按7.992kw容量 待机电源一个月 计算功耗11,1w  按车载dcdc降压器待机功耗而言 确实有难度,因为负载有耗电 永远不可能休眠 始终工作在低效率区间。

网友:
装个电压控制,低于11v关毕输出,用运加mos待机可以做到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又要额外成本,大功率dc dc降压器空载功耗非常可观。 再说多个香坛多个鬼,亏电总比新增适配器故障短 ...

如果有一个机械开关让人可以在应急的情况下吧动力电池的电源DC-DC给蓄电池充电也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摩托车都打不着吧,倒是可以先接上把原车电瓶充上电再打
那个罗兹好像就试过用一大串干电池充电后再打, ...

混动车发动不是靠12v蓄电池,12v蓄电池只是给车载电脑等使用的,启动靠动力电池

网友E:
这也太脑残了吧,1个月就把蓄电池的电完全耗完了啊。
我的燃油车1个月没开照样一把着。
这个绝对是严重的设计缺陷。
最后感叹一下电动爹(混动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脑残了吧,1个月就把蓄电池的电完全耗完了啊。
我的燃油车1个月没开照样一把着。
这个绝对是严重的设 ...

说的好像纯油车就没有放一个月打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