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新胜达更换气门室盖密封垫

楼主(2020-02-22):
疫情期间不外出,趁天气好给车子换气门室盖密封垫。tb上买的垫子加三个火花塞孔垫。

楼主:
汽油、化油器清洗剂、机头水轮番上阵终于把室盖清洗干净

楼主:
因为后三缸上有进气支管挡着,拆火花塞甚是麻烦。趁这机会把三个火花塞都检查一下,再把节气门也做了清洗

楼主:
装上新的密封胶条和火花塞垫子,拐角处抹上少许的密封胶,把室盖复位。按顺序把拆下来的都装上。试车。收工。

网友A:
工程巨大。最后我关心的是车子正常没有,。

网友:
平时保养的机油太差了,油泥、漆膜严重,

网友:
三缸机开着如何?

网友:
这是2台3缸机,v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巨大。最后我关心的是车子正常没有,。

室盖的橡胶垫因为年久硬化导致封不住油,只要清理干净,新垫子质量有保证,按规矩拆装就没问题。目前试车下来没有发现渗漏

网友B:
这车貌似同时用正时链条和正时皮带?

网友:
正好消磨时间

网友C:
3.0的啊V6
这个配气机构好特殊啊,正时皮带驱动一根凸轮轴然后再用链条驱动另一根凸轮轴
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的啊V6
这个配气机构好特殊啊,正时皮带驱动一根凸轮轴然后再用链条驱动另一根凸轮轴
少见 ...

这样设计可以在两排气缸夹角中安放水泵和助力油泵,结构更加紧凑

网友D:
我10年车,刚去修理厂换了280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0年车,刚去修理厂换了280块啊

这价格真不贵!我也花了好几个小时,加配件的价格算起来也得好几百大洋

网友:
脑子转不动了,看前贴有奇瑞标,想着奇瑞还有v6的啊?哪人改的

网友:
流弊啊 这都自己干上了。

网友(2021-01-11):
引用 网友B:
这车貌似同时用正时链条和正时皮带?

好像是的,曲轴驱动正时皮带带动一根凸轮轴,然后这根凸轮轴另一端通过正时链条带动另一根凸轮轴。只是很好奇貌似只有一根有气门相位调节装置(被链条驱动的那一根),另一根由皮带驱动的好像没有。

网友:
没有及时保养,全是油泥

网友:
这个油泥和我的比算少的,我也是换气门室垫发现,油泥那个厉害啊,正在纠结是拆机清洗还是用机油保守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