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20200201】科沃斯擦窗机器人W850了解一下?

楼主(2020-02-22):
1 简介

     大家可能对扫地机器人比较熟悉吧。借助以往的工作经历,我很庆幸有机会拆解一款科沃斯出品的擦窗机器人W850。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吧。
一如往常,直接上全家福。

2 拆解
    拆解第一步,先观其形。

    拆解第二步,再会其意。

    拆解第三步,胆大心细。
3 内部细节
    3.1 主板
     除去背面的无线模块,电路整体符合单面布件,只需过一次回流焊和波峰焊就可以,减少焊接工序,降低成本。
部分外围电路,选择用分立器件搭建信号调理电路,节省成本。
  3.2 其他部件
    3.2.1 离心风机,产生负压,使机体吸附在窗户上面。

    3.2.2 直流电机,配合机械齿轮和履带提供前行动力。

    3.2.3 压力传感器

    3.2.4 转接板

4 评价
         难度系数:(五颗最难,一颗最易)
         做工品质:(五赞最棒,一赞一般)
         推荐指数:(五朵极力推荐,一朵普通推荐)
         整体评价:
       我还是比较喜欢科沃斯机器人“是机器人,更是家人”的宣传语。产品内部设计较合理,做工品质较上乘。   不过,我家没有大落地窗,这货貌似对我没啥用   关注我了解更多更好玩的拆解。V公众:zztechgarden。

网友A:
能添上几张干活的图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添上几张干活的图就完美了

好好,满足你! 不过坛子里好像不让上视频,gif了解一下吧。 公众号里有视频。

楼主:
好像坛子里没发传视频,公众号里有完整视频。GIF动图先了解一下吧。

网友:
这玩意效果咋样?

网友:
再来一些图开开眼界

网友B:
卧槽,高级货,会不会从窗户上掉下去。
我买的20块的玻璃刷,自己动手搞,这货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高级货,会不会从窗户上掉下去。
我买的20块的玻璃刷,自己动手搞,这货买不起。 ...

有安全绳和吸盘。。。

网友:
离线风机电机不错,好像跟AVC台达同款规格的双滚珠轴承。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叫玻妞的,也不贵估计比你那便宜点,用下来也还可以,只是因为是圆盘的,所以4个角擦不干净没办法了,其他功能都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喜欢擦窗的人家必须要买,几千元和一条人命孰重孰轻,我不晓得每个人是怎么想的。这次是电池充不进电,一查记录,原来也购买几年了。拆开来维修时发现的里面做得很巧妙聪明,居然没看到传感器!这种所谓智能的东西总归要有传感器的对吧?我猜测它的传感器原理就是靠电机的电流变化,比如探测到窗框会掉头、平板玻璃上走到边上不滑落会自动掉头。哪一天等有空的话也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应该还拍过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叫玻妞的,也不贵估计比你那便宜点,用下来也还可以,只是因为是圆盘的,所以4个角擦不干净没 ...

欢迎分享

网友(2020-12-08):
我也是进来想看看是怎么工作的,高层的话,这东西还真的挺方便

网友(2023-07-11):
光电式压力传感器???那发光管是正面的工作指示灯,正常工作蓝光,断电、工作异常它变红光。压力传感器应该就只是黑色胶上的那一块。

网友:
我家用着,省了不少人力

网友:
看着不错,可以租一台来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