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UFS,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20-02-22):
电源管理芯片烧坏了,有很重要的数据!想修复,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型号啊,或者有什么代替型号?

网友A:
在没有接反供电等改造操作下,电源ic烧坏一般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只换电源ic还会接着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接反供电等改造操作下,电源ic烧坏一般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只换电源ic还会接着烧 ...

要怎么改造呢?  是电脑主机电源烧了,然后导致的

网友B:
这种8脚的IC和IS903黑板上用的IC是一样的,丝印IDE?IED?忘了

网友:
大可试一下1AEDH,某宝有卖,几乎是通用的(903增强,2246xt/enU盘都用)

网友C:
重要数据还用这种山寨SSD存放,汗。。。
话说电源IC烧坏,先检查后级是否短路,目测主控IC和闪存颗粒击穿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8脚的IC和IS903黑板上用的IC是一样的,丝印IDE?IED?忘了

我看丝印应该是YACD,找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要数据还用这种山寨SSD存放,汗。。。
话说电源IC烧坏,先检查后级是否短路,目测主控IC和闪存颗粒击穿的 ...

希望只是电源IC坏

楼主:
这个芯片拆之前,我看了一下是YACD,和1AEDH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拆之前,我看了一下是YACD,和1AEDH一样吗

不一样,建议买一片板子,飞线供电过来,电容上,

网友D:
不是我用的那个MP2122,丝印风格不对
考虑可能是SY8029,注意核对引脚

楼主(2020-04-12):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用的那个MP2122,丝印风格不对
考虑可能是SY8029,注意核对引脚

好像就是这个,谢谢大神

网友:
去闲鱼上买个同款的坏盘拆个件不就行了

网友(2021-05-06):
丝印:ZYACBSY8029AIC 丝印ZY DC-DC芯片 封装TSOT-23-8 全新原装
再找不到找我买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