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坚果pro2原装充电器CD101拆解维修

楼主(2020-02-22):
用了一年多的坚果手机充电器无电压输出了,暴力拆开,检查输出端,发现usb的正负极已经短路了,扫测周围元件,二极管和电容都没问题,最后发现一个nmos坏掉了

没有同规格的,从一个笔记本料板上找到一个tpc8032换上去

装上试机ok

暴力拆开只好再暴力装上,打上热熔胶直接塞进去,比较丑

内部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正面也有打胶

网友:
热熔胶不靠谱  704保险

网友A:
坚果手机无输出了,这文章写的,,,题目没毛病,,我还以为坚果能反向充电,还是拿来砸人不掉血了呢。。。

网友:
话说这个充电器做工是不错的,但是偶尔会出现输出极低或者没输出,拔掉放2分钟再插就好,坚果pro玩到坚果r1,好多锤子充电头。。。。。。。R1估计以后没什么心思再支持锤子了,须然主力是苹果,锤子辅机,但还是提现出去锤子系统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果手机无输出了,这文章写的,,,题目没毛病,,我还以为坚果能反向充电,还是拿来砸人不掉血了呢。。。 ...

感谢,已修改

网友B:
那两个小6脚IC是啥?

网友:
烧了个60V的换个30v的上。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小6脚IC是啥?

根据主芯片iw1782猜测,两个小的芯片应该是iw673和iw636一类的,和mosfet连接的应该是iw673。另一个是iw636

网友:
唉,大厂的充电器就是难拆,坏了修好壳也是满目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