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难道是遥控出问题了?换了电池还是不行,当然不排除新电池问题

楼主(2020-02-22):
(图片)

楼主:
新电池好像也不对,两个电压不一样,一个3.26伏,另一个3.05伏,明天去买别的牌子再试试

网友A:
测一下开关按键的好坏呀

网友:
检查下晶振

网友:
赞成4楼的观点,先找段铜丝短接下开关试试

楼主:
没摔过,按下去遥控上的灯会亮,难道真的是晶振坏了?

楼主:
这个怎么查,就是坏了也不好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开关按键的好坏呀

开关确定是没问题的,按下去遥控上的灯会亮

楼主:
修好了,里面那个东西没有接电的,不装就不能启动

网友:
防盗芯片?能开门摇控就好的,打不着车防盗芯片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