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探讨:城市平时少开的汽车电瓶亏电应对办法

楼主(2020-02-22):
求问大家:

情景:

    在城市小区停车场,停车场内没有外接电源。无法在停车场使用电瓶充电器(真羡慕农村的车友,可以车停在自己家门口充电)。
    小车停在停车场,由于城市经常堵车,所以平时比较少开,一般一周开1--2次。如果有意外事情,可能十多天才开一次。容易出现汽车电瓶亏电。
    像本次疫情更加不敢随便开车出去。

    汽车电瓶是12V80AH的免维护蓄电池。

    如果把汽车电瓶拿回家里充电,由于汽车电瓶过于笨重,拆卸安装麻烦,基本难以实现(不考虑)。

    小区的车库是地库,地下停车场,无太阳光。所以,太阳能补电不可行。

设想:
    由于摩托车电瓶价格不贵,一块12V8AH的电瓶也不足百元。
    更重要的是,重量也不重,大约2-3kg,即使频繁拿回家充电,也不是很麻烦,可以接受。
    体积不大,在汽车停车状态,可以放在汽车发动机舱搭线充电,充好电再拆除搭线和摩托车电瓶,恢复原状才打火。

    如果一块好12V8AH的摩托车电池在家充满电后,在汽车完全熄火不用电的情况下,直接并联给汽车电瓶充电进行补电,是否可行?    如果一次补电不足,还可以把摩托车电池拿回家充完电再去停车场给汽车电瓶充电,在自己小区的停车场与家来回还是比较方便的,只是停车场无电源,无法插充电器。

网友A:
做一个汽车启动宝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汽车启动宝呗

我说的是想平时电瓶还正常的时候及时补电,而不用等到电瓶不行了才用启动宝。

就是因为平时亏电无及时补电,最后电瓶不行了才要用启动宝。启动宝启动后,由于电瓶已经不行了,下次可能还不能独立启动。

汽车启动宝只是亏电多了电池不能启动才应急使用。而且用到启动宝的时候电瓶已经差不多不行了。

而且启动宝一般用大容量锂电,长期放在车上如果外出曝晒始终对锂电有点不好。蓄电池高温下较为安全,可以放在车上固定好就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
摩托电瓶不知道能放电100a以上吗?如果不能只能并联起到充电作用,不过8ah要是能充进去完,应该启动一次没问题,或者做个充电宝,动力电池加上夹子也就一百多吧,这个完全能断开电瓶启动汽车

网友:
搞个应急启动电源就好了,没难度重点知识电芯耐久度而已,

我的充满放一年还是显示满电的。。。。。。

网友:
两用方案
一、要么用太阳能只要有阳光就充着。
二、要么用汽车移动充电宝没事了做一根线插点烟器上给电瓶充会电,线的中间最好有个指示灯啥的能显示电流方向,当汽车的电压比充电宝电压高时亮红灯,当充电宝电压比汽车电压高时亮绿灯,当两个电压相等时两个灯都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想平时电瓶还正常的时候及时补电,而不用等到电瓶不行了才用启动宝。

就是因为平时亏电无及时补 ...

要是那么在乎的话,还不如买个小摩托。那就是个移动的汽油发电机。摩托发电机也是14.4V的。

做个搭电线,摩托发动了,两个车电瓶之间一搭,充电吧。

网友C:
装一个断电器,停车断电,开车的时候在打开,简单有效。

网友:
我这次就拆上楼补电,4个螺丝几个卡扣。14.4ⅴ充了9小时,放了一周多了还没回装。昨天咸鱼下单80元买了个测试仪。回头测下。你这方案也不好吧,摩电就13.5ⅴ左右,车电12.5ⅴ左右,最大压差1.*ⅴ,估计充不了多少。断开正极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那么在乎的话,还不如买个小摩托。那就是个移动的汽油发电机。摩托发电机也是14.4V的。

做个搭电线 ...

城里禁摩,摩托车不但无法上路,连小区都不让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断电器,停车断电,开车的时候在打开,简单有效。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电流太大,估计要很粗的电线,如果启动电流几十安,即使0.1欧姆的接触电阻都会有好几伏的压降。如何选材料和制作?自己不敢搞,最好有哪个大神的现成详细作业参考做样板照着做,说不定还敢试试。

网友D:
最好baidu问一下所开车型能不能断电,有些车型断电非常麻烦还要防盗解锁。  解锁钱可以买一个免维护电瓶了。

楼主电瓶12v 80a 一看就不是普通车辆,厂家设计大电瓶原因主要是车载静电流比较大所以才选用大电瓶。极有可能有发动机防盗 断电很麻烦,如果标致某些车型不能断电 否则容易烧abs泵。

摩托车12v8a电瓶也启动不了汽车。不要做无谓折腾。就算并联充电 8a电瓶对已80a电瓶满打满算才1/10 没意义。

最省心方法,隔个把星期 汽车怠速发电刻把钟。绝对发的电 比8ah电瓶多多了,汽车恒压充电一般两小时完全充满

网友:
车里停机耗电的东西去掉!半个月开一次,也应该不会亏电

网友:
汽车启动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baidu问一下所开车型能不能断电,有些车型断电非常麻烦还要防盗解锁。  解锁钱可以买一个免维护电瓶了 ...

12V80A 是因为suv,车是手动挡。

每周仅仅打着火,车挂空挡,车在停车位不动20分钟,能否充满电瓶?
除了耗油之外对车有无其他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那么在乎的话,还不如买个小摩托。那就是个移动的汽油发电机。摩托发电机也是14.4V的。

做个搭电线 ...

发动小摩托充电,为什么不发动汽车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那么在乎的话,还不如买个小摩托。那就是个移动的汽油发电机。摩托发电机也是14.4V的。

做个搭电线 ...

前几天坛友发了一个帖子 摩托车搭电给汽车充电,我在里面也回帖了。
摩托车发电机功率也就60~80w  折合14.4v 最大电流 6a不到,一小时不算损耗也就充6ah电量 对于给80ah电瓶充电可以说杯水车薪。辅助启动还行,拿来充电就不合适了,因为摩托车发动机设计为自然风冷,只有行驶时才能很好散热,长期怠速容易过热,,再说成本合算不合适 怠速一晚上就给一个电瓶充电  何况普通摩托车怠速也就三四个小时就没电了,没人看管很危险尤其小孩多动。

摩托车给汽车搭火启动汽车 存在很大局限性,没其他救援方法只能这样。碰到低排量汽车充电半小时马马虎虎了 大约20%左右电 就可以启动汽车,如果亏电不多 充上十分钟也能启动,但对于大排量汽车 就有得等了。

网友:
楼主考虑下,使用大容量充电宝,DC-DC恒压(一般限制电流2A)输出14.1伏,挂在车上补充电。充电宝没电的时候就带回家补充电。这个效果和太阳能是一样的。

网友:
自驾游来几次包你电瓶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80A 是因为suv,车是手动挡。

每周仅仅打着火,车挂空挡,车在停车位不动20分钟,能否充满电瓶?

20分钟绝对充不满,如果是agm efb蓄电池 充电量绝对比8ah电瓶充电多,如果是普通免维护蓄电池 估计也就充8~15ah电进去了,至于其他不利这个不敢乱说 可能会积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