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在家没事,拆解TP-LINK AP1202GI白色薄款面板AP

楼主(2020-02-22):
正面外观

背面的网口

打开外面版

掀开盖头

第一层主板正面,螃蟹芯片

背面

第一层主板背面是插针与后面的主板相连

拿掉第一层主板,有导热胶块

拿掉导热胶块,这层主板不好拆,怕拆坏了,就不拆了
家里每个房间都装了这个AP,总体运行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工业化大生产,不错!

网友A:
如何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供电的

48vpoe供电的

网友:
肯定是poe供电啊。

网友:
应该是POE供电吧

网友B:
我说怎么眼熟
tp-link AP1202GI面板型AP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466

原来2.0版本有人拆过发过
楼主这个是3.0版本,看PCB板上的贴纸后面的型号
发现应该没有改动,就是2个贴子都没人敢把陶瓷散热片拧下来看是什么芯片(主要是谁也不知道是导热胶水粘的固定S的,还是可拆的那种双面胶)

网友C:
挺简单的,不过现在都千兆了,这类只适合酒店宾馆用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怎么眼熟
tp-link AP1202GI面板型AP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 ...

这个帖子我也看了,我的这个陶瓷片是胶水粘的,拆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简单的,不过现在都千兆了,这类只适合酒店宾馆用倒是真的。

这个就是双频千兆,2X2MIMO

网友:
利用合路器共用一对天线

网友D(2020-07-03):
实测速度250M。。。。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D:
实测速度250M。。。。

现在家里升级到了500m带宽,这个面板已经跑不满500m了

网友E(2021-09-21):
我想问一下.这款..WIFI天线在哪,想弄个延长天线来用用,,结果没找到WIFI在哪个地方..

网友:
面板上不是带着么?括号里写着po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这款..WIFI天线在哪,想弄个延长天线来用用,,结果没找到WIFI在哪个地方..
...

这么明显,看不出来?

网友(2021-10-28):
主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
在老站发过帖子
对应的水星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1776
MT7620DA+NT7612EN+2*RTL8211F 64(内置)+8M

网友(2023-10-06):
我拆过,看那么多大神评测了,就没有发,主控是mtk7620,稳定性还可以
ap用不着考虑主控,ap不做处理,基本就是数据转发,CPU还是要看前端主路由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