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熊猫音箱,这个分频器感觉还行,不是太山寨。

楼主(2020-02-22):
结婚时买的熊猫音响套装,
当年百花齐放的影音品牌步步高,万利达,奇声,金正,新科,熊猫等等。
目前看来只有步步高转正,其他品牌已经沦落到山寨的地步。
十多年了,很少使用,今年天天关在家里,没事天天歌,看看电影还是蛮不错的。
这音箱外观还行,不是公版或者太山寨。
采用2个5寸中音,一个丝膜高音,侧边一个8寸低音。
在当年av盛行的时代,这货还是挺给力的。不要和天逸,八达,湖山等专业品牌比哈。只能和山寨货比较。

后面的接线柱。

掏出分频器看看

高音采用两个cbb电容并联,155j

其余部分是中音和低音

看不太懂,这个板子用到了4个电感。最大的好像是低音滤波电感。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不是那种简单的一阶分频。

网友:
该有的都有

网友:
从分频器可见楼主不是发烧友。
否则至少是穿心电容、红宝石电容,金属膜电阻,无氧铜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分频器可见楼上不是发烧友。
否则至少是穿心电容、红宝石、金属膜电阻、无氧钢线圈 ...

无氧钢是什么。。。

网友:
十多年前的确已经AV盛行了,那时候我记得波老师已经开始红了,还是用电脑下载到诺基亚上看,内存卡也不大。不知不觉都过了十多年了,老了老了

网友C:
这分频是比较差的了。可以从电容和电感中看出。。。。电感连个骨架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氧钢是什么。。。

笔电键盘打得多了,键老粘连,经常打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分频是比较差的了。可以从电容和电感中看出。。。。电感连个骨架都没有。 ...

分频器电感没骨架,太正常不过了,又不是几百块钱东西。几十块的东西而已。

网友:
空心电感还是不错的,最大的电感是低音,两个中大的是双中音,小的应该是高音的

网友:
哇!这个音箱真的很不错!

网友:
分频器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相对于这种大众品牌的音箱,分频器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我多年买的所谓发烧品牌惠威分频器,也不过是如此这般,可能用料稍好一点。

网友:
很厚道的产品.

网友:
好东西给我玩玩

网友:
我貌似有同款高音

网友:
分频器用料很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