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疫情时刻 想在家把iPhone6s的电池加大一下

楼主(2020-02-22):
我这6s是二手网站上淘来的,电池不怎么样耐用了

手上刚好有个退役的6s原装的电池还有80%的电量

我想把这个电池和手机上的并联在一起用,

用“电芯并联,只用一个保护板”这种方案
因为两年前,我改的oppor9 双电池版,当年用的一个大电芯加手机里面的那个,直接把两个并联,谁知道一直用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用来看电影爽得很)
已发贴在旧版“数码之家 ”
现在想改这苹果6s的,自身对苹果没什么经验,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题外话什么不能下载苹果系统版本的app?

网友A:
之前看过坛友搞的苹果外置电池,就是不太好看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坛友搞的苹果外置电池,就是不太好看也不方便

是的,自己DIY 的没有专业的工具,是不太好看。

楼主:
唉呀!编辑得很乱,见谅!
数码之家苹果手机版有APP吗?

楼主:
发一下改装的过程
拆机就不多介绍了,网上很多教程
在后壳上钻两个孔让导线穿过去

找出电芯的正负极,

焊出引线

后壳背贴好电池,找出电芯正负极
并联焊好引线

记得做好绝缘保护!
装机测试好,找来保护套子,
用黑色贴纸贴好背后

手感还能接受,

好的,完工,
经过测试,比原来的电池是耐用了。
牺牲了一点点美观,来追求续航,值得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6S,但不舍得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6S,但不舍得这么弄

你值得拥有!

网友C:
要换就换个更大容量的  宽度跟手机差不多的,这样握感也好一些   还用原来的保护板 。

网友D:
其实可以不用破坏性的改电,淘宝上有卖增高的中框外圈,买回来装上,原来的电池上面再加上第二块电池进去就可以了(但电池要清零矫正,否则还是会降频),下次不需要了,还能拆掉还原回去。缺点的话手机的密封性没原来好,6S的防水泼溅特性完全废了,也不怎么耐摔,毕竟这个框只是扣上去的,而且有的还是塑料的,不是粘死固定的那种。机身也没有那么薄了,会厚很多,跟个小板砖一样,也没有其他保护壳可以适配改装后的手机
我的6S也准备这么改,改完就有3800毫安时的容量了
贴吧的改装案例http://tieba.baidu.com/p/6154779274?red_tag=r3329340368

网友E:
这样一改电池是耐用了,外观废了,不如换一块新电池+充电宝

网友F:
加分支持,注意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换就换个更大容量的  宽度跟手机差不多的,这样握感也好一些   还用原来的保护板 。 ...

目前没找到合适的那种,再说,即使换了那种也避免不了一天两充(重度使用的话),现在改成这样,怎么用,一天12小时都能扛得过去,得益于这种手机壳,手感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不用破坏性的改电,淘宝上有卖增高的中框外圈,买回来装上,原来的电池上面再加上第二块电池进去就 ...

这种是好,不过相对成本贵了点,要200多大洋(现在6S二手价才500左右),而且目测也比我现在改的要厚点。
我DIY的目的是要追求经济实惠(穷人一枚)
不过你说的"电池数据清零,矫正"要怎么弄?
需要什么设备?有没这方面的资料?还望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一改电池是耐用了,外观废了,不如换一块新电池+充电宝

只能说罗卜青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分支持,注意绝缘

谢谢提醒,绝缘是首要条件!我试过,电池负极接触到机身后壳,瞬间就关机,而且是按开机键都开不了机,要插电才能自动开机,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网友:
老手机了,5块8块买个充电宝背板,方便好看也耐用

网友(2020-03-26):
电池数据没法改   还是利用不起来

网友:
换个大容量电池, 加上背夹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不用破坏性的改电,淘宝上有卖增高的中框外圈,买回来装上,原来的电池上面再加上第二块电池进去就 ...

大婶 ,您说的电池要清零矫正,这个怎么清零啊?我的想法是,用这个电池的保护板,然后找一个5000毫安的电芯,组合起来,这样就会显示5000毫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