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三角耳机接口不好怎么办

楼主(2020-02-22):
插到手机里面,需要左右旋转,否则接触不好,要么没有音,要么单侧有,找好位置才能两边都响。怎么办,求指教

楼主:
有熟悉耳机线的指导一下么,是整个线都换掉,还是只换耳机插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熟悉耳机线的指导一下么,是整个线都换掉,还是只换耳机插头

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最好不要换整根线,线换了也就意味着腔体部分要拆开,而且更换的线材不一定有原来的好,适合原来的单元。这些细节都会让耳机的音质、效果有所改变。只有耳机线有大面积爆皮或者很多处断线的时候再考虑换线,因为这样的线就算修好了,到处都是热缩管、补丁也不美观,而且有可能别的地方还会坏。
确定只是插头坏了,只修插头即可,如果是带麦克风的的耳机,建议不要使用带螺纹安装的那种全金属外壳插头,那个比较考验安装,安装的不好会引起干扰,比如听着听着手机莫名其妙换歌或者把语音助手呼叫出来了。可以想办法移植原线上的插头,也可以另外买塑料外壳里面需要打胶固定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最好不要换整根线,线换了也就意味着腔体部分要拆开,而且更换的线材不一定有原来的 ...

同意!某宝上的所谓原装耳机线、发烧耳机线,还不见得就比铁三角这类的原装线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某宝上的所谓原装耳机线、发烧耳机线,还不见得就比铁三角这类的原装线更好 ...

有些原装线还可以的,那款耳机停产了,做剩下的线当成尾货卖,但这种线一般数量不会那么多,很多的话就有问题了。修好点的耳机话,代用的线材线芯用料不一样,装上去还不一定合适。

发烧线材水很深,有些是拿工业设备里的信号线剥出来编成耳机线的,那种线效果真的还没原装的好,但那种高端耳机上用的银薄丝、金宝线之类的基线编织的,效果还行,就是成品价格贵,自己会做的话,买基线回来玩玩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