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紫外光手电,灯珠是几伏的?

楼主(2020-02-22):
灯珠直接上电不亮啊,驱动板上有一个六脚ic,本来还有一个电感让我弄掉了,应该是升压的。不知灯珠几伏才能点亮
补上灯珠图,里面有两根灯丝

网友:
一般升压板是1.5v供电, 输出3V左右吧

网友:
少一个灯珠图

网友:
1.5V升压,紫光灯是3V的 ,电感2.2UH,灯珠3W

网友:
紫外的和白光的电压一样的,都是3V多。电流就看灯柱的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