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帮忙指出TTL位置

楼主(2020-02-22):
请问各位达人这块板的串口位置,想要连接到电脑调试。

网友:
有可能没有,你要干嘛.我看到了flash,ram.程序应该从flash启动.bios可能也在flash里

网友:
好歹也把贴纸拿开呀

网友:
调试串口应该在这

网友:
下面被纸盖住的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