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漱台镜子上的一个灯的电源板忘记接线了

楼主(2020-02-22):
洗漱台镜子上的一个灯的电源板忘记接线了,光顾着拆了,扔那一个星期,忘了怎么接线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麻烦坛友帮我看看,谢谢!

两根红线中间写着IN,灰线标B,白线标A。

网友A:
电子镇流器
IN意思就是输入,也就是你应该接220V,
白灰接灯管不分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镇流器
IN意思就是输入,也就是你应该接220V,
白灰接灯管不分极性

两条红线都接输入?

网友B:
应该是12v电子变压器灰白接负载

网友:
两根红线接220v,白灰接灯管不分正负,可以从线路和标记看出来。
还有生铜锈的地方最好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条红线都接输入?

对啊
对啊

网友:
直接与变压器黑色绕组连接的两根线就是接灯泡的,剩下的两根就是接市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子镇流器
IN意思就是输入,也就是你应该接220V,
白灰接灯管不分极性

这不是电子镇流器,这个是电子变压器来的,12V卤素灯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电子镇流器,这个是电子变压器来的,12V卤素灯用的多。

温总提示的及时,改之

网友:
这是输出12V交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2v电子变压器灰白接负载

谢谢你,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
这种灯发热大还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发热大还费电……

确实是,一通电就烫得很,要不就弄两个LED,弄个5V的电源适配器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