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捷打造维修插座

楼主(2020-02-22):
过年期间收拾家,收拾出一堆电源,估计里面有坏的,随手做了个维修插座来修电源。
该维修插座略微简单,胜在快速搭建,用于维修一般的开关电源够了,以后有需要再升级。
言归正传,先上个原理图。

通过切换开关来分别短路或串灯泡

将明线盒切孔,放入三刀三掷开关

两边分别是直通或者保护,中间那个档位可以直接断开电路。

将86盒的线槽插片扩一下孔,装入线缆保护套

然后将灯口跟86盒固定在木上,这木板看着像地板不

开关面板的背后将开关跟插座连在一起

在插座铁片上打一个3mm的孔,装入led好方便显示电路是否导通。

最终成品就是这样滴

网友A:
楼主用的多少瓦的白炽灯

网友:
应该用小粉灯

网友B:
感觉还是紧挨插座再加一个86盒并把灯泡藏在盒里比较安全且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紧挨插座再加一个86盒并把灯泡藏在盒里比较安全且好看。

看我做的维修插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691&extra=

网友C:
白炽灯还能买到?我的D好后现在都没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还能买到?我的D好后现在都没买到

白炽灯还是有的,只不过市场上不多见了

网友D:
我猜这个面板是论坛优惠购九毛九包邮买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怕把那个足底按摩爱好者引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还能买到?我的D好后现在都没买到

淘 宝上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炽灯还是有的,只不过市场上不多见了

可用G9卤素灯珠,体积更小。

网友:
你用了两个开关。只要一个就可了,开关可以直接装在和灯泡并联的回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多少瓦的白炽灯

150瓦到200瓦的白炽灯,灯具店有卖,一只4块钱吧。

网友:
注意⚠️一点!   当直通时,  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这个面板是论坛优惠购九毛九包邮买的哈哈哈哈哈

这都被大佬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