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龙韵12v电钻扭力调节出故障了,只有钻孔一个档位

楼主(2020-02-22):
龙韵12v电钻扭力调节出故障了,只有钻孔一个档位,到手后试用,1档可以用两手指轻松捏住,调到电钻档后再调回1档,再用手就握不住了,打螺丝也不打滑保护了,反复拆装了多次仍然问题依旧,求知道的老师指点

补充内容 (2020-2-29 23:49):
问题基本解决了,方法弾簧上酒精灯加热回火,再加压48小时,打磨平面,现在1档我儿子都能抓住了,还是不太满意,准备再磨掉些,再次

网友A:
与内部结构无关,与安装弹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内部结构无关,与安装弹片有关

您是再指小铁片吗?我拆掉小铁片,问题依旧。或者说您是指弹簧?要更换细一些的弹簧吗?

网友:
这个关齿轮箱什么事情???扭力是通过滚珠与弹簧片之间的压力调节的。你旋转那个档位,就相当于调整弹簧片对滚还的压力。

网友:
跟小钢珠和齿轮箱外的弹簧有关系。先要排除外壳变形,裂缝。

网友B:
先把调节扭力的弹簧、压片、钢珠全部拿掉,然后把齿轮组装好
上电试机
手能握住的话就把弹簧那些全部装回去
手握不住就把最后一张图里钢圈上的垫片拿掉,这样还握不住就要怀疑齿轮组有没有装好了
装那个塑料压环时可以一点点扭进去,扭一次就试一次,确保没压住金属压片能打滑就可以了
注意那个塑料压环是有方向的,装错就换180度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调节扭力的弹簧、压片、钢珠全部拿掉,然后把齿轮组装好
上电试机
手能握住的话就把弹簧那些全部装回去 ...

谢谢指点!把调节扭力的钢珠全部拿掉后,除了电钻档会转,其他档位都不转了,装上12颗钢珠后,问题依旧...

网友C:
调整头部黑色塑料环的安装位置,就是刚开始切入螺纹的位置,拧到最紧时套入档位圈看看是否是电钻档位,多试试就可以找出正确的安装位置

网友D:
应该是扭力调节的几部件位置错位了

网友E:
注意那个带有档位标识的旋套的卡入角度,多试几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那个带有档位标识的旋套的卡入角度,多试几次就行了。

谢谢老师,翻到老师在坛里的回贴了, 看来要用软一点的弹簧代替了,因为装好后,在低速1档用手旋转夹头会出现打滑保护的声音,但试着拧自攻螺丝,却不会出现打滑保护,奇怪的是一收到时1档是可以用两个手指轻松捏住的,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扭力调节的几部件位置错位了

谢谢老师回复,我在网上搜了很多视频和帖子,对着安装,未发现错误,在低速1档时,用手拧有出现打滑保护的声音,拧自攻螺丝,却不出现打滑保护,估计弹簧太硬,但刚收到电钻时,低速1档可以用两根手指轻松捏住,转到电钻档后试机后,再拧回1档,就出现手握不住的现象了,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头部黑色塑料环的安装位置,就是刚开始切入螺纹的位置,拧到最紧时套入档位圈看看是否是电钻档位,多试 ...

谢谢老师回复,拧到最紧时套入档位圈是电钻档,拆装了10多次了,还是问题依旧。

网友:
帮提下人气,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F:
我是把夹头后面的弹簧给打磨了,弹性减弱,现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夹头后面的弹簧给打磨了,弹性减弱,现在好多了

谢谢老师回复,请问如何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夹头后面的弹簧给打磨了,弹性减弱,现在好多了

我也想把弹簧打磨让弹性下降,现在的扭力太大了。

网友:
钢珠能少装几个吧,那样力道就小了,和换弹簧差不多吧。

网友:
少装几个钢珠行不行?
也能降低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