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装机用的无线电动工具电池怎么保养

楼主(2020-02-22):
家里好几套电动工具,两套冲击钻,两套电动螺丝刀,一套电钻。另外,还有一堆手电等。一年最多用一次,电池怎么保养?半年充一次?

网友:
你这使用环境买那么贵的干嘛,就应该淘宝19元的,坏了就买新的使用体验一点没区别。

网友:
浪费啊,发我替你保养吧,运费我出

网友:
楼主这样还是买有线的比较好,买同样的牌子,用起来更带劲还不用担心保养的问题。

网友A:
长期不用的、少用的。或者经常用天天用暴力用的,,,都适合买下面这两款产品。19坏了不心疼。

网友:
手电的电池最好有可调电源,充到3点7伏出厂电芯电压。充电钻不太好弄,一般先用完电转不动,再用倒计时插座,设定充到大概一半容量断电。

网友:
半年一充足以,这个东西没什么好保养的,耐久度只看电池体质,体质好用10年8年不是问题,

网友B:
与楼主同款 一样吃灰 数量还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楼主同款 一样吃灰 数量还不少

这个2个我都有,wx252很辣鸡。。。。。。。。我记得有次懒得装电池懒得开工具箱拿得伟的钻,就在厅柜筒拿这个上一下门螺丝,因为是实木门,上紧了上再上一点,钻啪啪响,我以为挂了,其实是钻刚度不足,。。。。外壳啪啪响,。。。。当时是因为199-100买的99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不用的、少用的。或者经常用天天用暴力用的,,,都适合买下面这两款产品。19坏了不心疼。 ...

立创商城的万用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不用的、少用的。或者经常用天天用暴力用的,,,都适合买下面这两款产品。19坏了不心疼。 ...

一是主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电池质量差,可能有火灾隐患;二是便宜货质量还是不行,老是买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都有,很辣鸡。。。。。。。。我记得有次懒得装电池懒得开工具箱拿得伟的钻,就在厅柜筒拿这个上一 ...

威克士质量还可以呀。在国产里面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质量还可以呀。在国产里面算不错的了

我是得伟托。。。。。。。。。。哈哈

不过威克士确实还可以,价格便宜但是虚标也严重。。。。。。。。

得伟我是不动摇的,重要一点的我都得触动996......

网友:
有钱人的想法和普通人肯定不一样,按楼主这水平就不用保养了,坏了直接买新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质量还可以呀。在国产里面算不错的了

威克士以前出口的都是SONY电芯,我第一套威克士就是10年买的的,wx382双电装带工具箱,港版充电器,当年不便宜,而电芯都在17年一块换了三星20r,一块是换了SONY vtc6 ,用下来没区别,毕竟电流不大,功率低,最大差别就是容量了,

现在的威克士都是国产电芯,虚标也严重了,但还是比博士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2个我都有,wx252很辣鸡。。。。。。。。我记得有次懒得装电池懒得开工具箱拿得伟的钻,就在厅柜筒拿 ...

252就是玩具 塑料齿轮  拧门那是开玩笑  我的252是买电锤凑单用的   威克士优势就是电池通用

网友:
挂咸鱼卖掉就 不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2就是玩具 塑料齿轮  拧门那是开玩笑  我的252是买电锤凑单用的   威克士优势就是电池通用 ...

得伟都是通用的,得伟只是做得久,平台也有更新,但是一个转换器就好了,老平台的得伟在杂物房还有好几把,性能很好,就是旧了,有时候能用上也会翻出来用的,

网友:
19元钻宇宙最强坏了就扔,买来厨房打蛋都比打蛋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楼主同款 一样吃灰 数量还不少

252是金属齿轮,有人拆过。电池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