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二手坏盘,被加密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求解!

楼主(2020-02-22):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破解掉BitLocker,或者说没得救,直接拆颗粒?

网友A:
不是硬盘锁直接全盘格式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硬盘锁直接全盘格式化就行

格式化不成功

网友:
这东西现在40包邮卖不上价格。。。。。你还是试试看怎么维修吧。。。

网友:
试试在安卓上格式化?
安卓不知道什么是bitlocker
会认为他文件损坏,提示要格式化
只要不是硬盘固件里面限制格式化的话都可以

网友:
48位密钥~~~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不知道如何弄,找找软件破解密码的,也许课行。

网友B:
这个盘dos,pe2003驱不起来。或者驱动极其麻烦。
可以在win10pe下试着用dg格式化。
或者在linux下弄。

网友C:
直接填零五秒去掉分区表,重分区就好了,又不是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盘dos,pe2003驱不起来。或者驱动极其麻烦。
可以在win10pe下试着用dg格式化。
或者在linux下弄。 ...

bios界面能够识别到盘,但是进入PE或者Linux界面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填零五秒去掉分区表,重分区就好了,又不是要数据

高手,能简述过程吗?

网友D:
直接CMD用管理员模式,输入diskpart
然后输入select disk 0(磁盘管理器显示你的三星盘是磁盘0)回车

然后输入clean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CMD用管理员模式,输入diskpart
然后输入select disk 0(磁盘管理器显示你的三星盘是磁盘0)回车

好像没有找到盘,但是磁盘管理认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找到盘,但是磁盘管理认到了

试试最新版本的Winhex,用管理员模式打开Winhex,如果Winhex能够识别,选择Tool菜单下面的Open Disk

然后选择目标磁盘打开

打开后,把第一个扇区的512字节全部选中,然后Fill为Zero(填0的意思)

如果偷懒,可以把第一个扇区最末尾的55AA给修改为00 00 保存

如果能修改,这样保存后重启,到磁盘管理器就变为未初始化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M-SATA转SATA的盒子转接出来之后,在挂在电脑上,用win10的PE,进入PE之后,看看DiskGenius,能不能识别到硬盘或者显示出此硬盘是有加密的分区,如果有,那么直接删除分区再重新分区就行了。早几天也碰到一块也是这个加密的金士顿固态,SATA接口的,直接挂主机上win10 PE,删除分区保存分区表再重新分区解决。

网友:
1这个不是硬盘锁  2 这个盘是NVME的  3  需要支持NVME的LIUNX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化不成功

能删掉分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