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TV 55AI5A 降级及root教程附 降级包

楼主(2020-02-22):
暴风TV被风行收购,最近风行要推广自己的系统,关了后台服务器还做了设置,现象是:点应用闪退,恢复出厂设置,依旧,用不成自己装的app。
但是55AI5A,一直没有合适的方法ROOT,降级后用软件也不root不了,多总尝试后,发现电脑端可以root,写个简单的教程吧。

思路:由最新的v4.043版本降级为v1.0.88版本,然后电脑端root,删原版系统软件,替换当贝桌面。降级,因为不降级root不了。选1.0.88版本,本版本很精简,不用删多少系统软件就很流畅了。替换当贝桌面,是因为无广告,比系统自带桌面好用的多。

认清版本,成砖了概不负责!小白请无视本帖!

直接干货吧:

1.进工厂模式:暴风电视进入HDMI1,快速按遥控器上的:菜单、左、右、上、下、确认键,进入电视的工厂模式,其他-start adbd打开

2.将要降级的update放入u盘,降级。一定要进入工厂模式降级,否则遥控器会失灵。等待10分钟左右,降级完成。确保不要断电!!

3.电脑端下载TvBox_Tool,保证电视和电脑在同一个路由器上,进入电视的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中打开adbd开关。

4.进路由器,查询到电视的ip地址,在盒子的ip地址处,填好,点击连接盒子,然后一键root!完工!!
5.安装好本资源包里面的当贝桌面,用re浏览器替换掉系统桌面,删除BFTVUpdate、egametv、kuyuncard、、、、、程序,完美。

资源包:

网友A:
我的暴风45xs之前更新系统卡到爆,本来已经用机顶盒,切换hdmi都卡,后来恢复出厂,断网,这个风行系统比原来暴风的要强,暴风的开机切换hdmi等很久,这个风行就快很多,现在都是智能电视,以后想买单电视都难

网友B:
楼主知道海尔的模卡怎么进工程模式吗?

网友:
自己找到方法了,
开机状态下按信号源,遥控器按左,左,上,右就能进入工厂菜单,

网友B:
楼主你的TvBox_Tool其他电视能用吗?能分享一下吗?我网上找的貌似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C:
三星电视机是自己的OS,不是安卓,运行挺快的,开机1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TvBox_Tool其他电视能用吗?能分享一下吗?我网上找的貌似和你这个不一样 ...

软件就在资源压缩包里,其他电视应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电视机是自己的OS,不是安卓,运行挺快的,开机1秒钟

不能装APP,很多电视看不了,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暴风45xs之前更新系统卡到爆,本来已经用机顶盒,切换hdmi都卡,后来恢复出厂,断网,这个风行系统比原 ...

大家对风行系统吐槽很多,建议root自己精炼折腾装软件……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看个电视各种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海尔的模卡怎么进工程模式吗?

不会 没有研究过

网友D:
资源包下载提示压缩包损坏?知道原因了,楼主用2345压缩,我用rar,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源包下载提示压缩包损坏?知道原因了,楼主用2345压缩,我用rar,不兼容
...

资源包好着的,你换个浏览器下载看看,我用rar打的包

网友:
我的升级到风行0s了,外接同屏器,因为有6台电视同步放机顶盒内容,1+8的卡,不过都能自动切换信源,无所谓什么系统了

网友:
学习一下,晚上回去测试。

网友:
这套方案不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感谢!

网友:
你们的暴风tv这两天有没有连上网  却网络加载失败

网友:
已经花了15M币买附件,点下载还要我35M,疯了啊!

网友(2020-03-23):
我刷回55AI5A原v1.088后开机也会自动更新升级风行,谁有办法吗?降级了还是硬给升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