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普生xp100打印机兰色跟其他三个颜色左右对不准

楼主(2020-02-22):
兰色喷头堵,用注射器注酒精清洗两遍,打印机出现兰色对不上其他黑,红,黄三色。打印机是刚淘的,不知道是哪里机械问题还是被我针筒清时喷头洗错位了。仔细看兰色从到右图案慢慢有点距离变大。请坛友支招,谢谢!

网友:
喷头还有堵的地方 再清清试试  不行就说明阵亡了

楼主:
好的,准备今天尝试把喷头拆下来清洗

网友A:
应该做打印机校正吧?也就是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做打印机校正吧?也就是喷头……

软件校正试过,没反应,也有点不会设置

楼主:
喷头拆出来泡水里一夜,明天准备装上去试。拆之前放置一天后打印,开始两行能对上,后来就不行了,而且兰色还有重影。我猜想重影时是喷头又堵了。之前在机上洗时针筒抽出来有结晶兰颗粒

楼主:
多谢东方的士支招,我才有勇气拆喷头。现在效果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