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石家庄无线电十厂JW-2型稳压稳流电源无输出故障维修和电路图

楼主(2020-02-22):
整流滤波后面电压正常,无输出,有时电压表还显示负压

楼主:
网上找的一张比较接近的电路图,真找不到故障点就上LM338

网友:
比较古老,仔细检查电解电容、焊点等。

网友:
估计电容很多都不行了,洗洗再从电源侧查起吧

网友:
整流滤波后面电压正常,无输出,有时电压表还显示负压。首先检查输出管子,然后在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这种老式模拟不复杂。

网友A(2022-10-28):
应该能修好

网友:
6号二极管对输出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修好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