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ithink wifi卡片摄像头拆机

楼主(2020-02-23):
很久以前的产品,5v供电,通过声波配置wifi后可录像到内存卡(720p),摄像机有咪头,能接收到手机发出的配置wifi声音波(手立视app),并正常配置wifi,但奇怪的是录像无声音。手机app做的惨不忍睹,基本无法进行配置。淘宝一下发现该品牌健在,联系售后,售后居然称在不在公司,手边没说明书,也不知道怎么弄。凑活使用了一段,开始出现通电后能正常连接WIFI,远程观看,并正常录像,但约5分钟后路由查看显示设备掉线(死机时间不定,比较频繁),APP无法连接摄像头,应该是死机了,重启一下又能恢复。reset无效。拆开看下,看不懂,请教诸位,有啥办法可以勉强修一下。手里有两台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完全一致,另一台未拆。有兴致维修的坛友可以私聊我,送你一部,能修好了麻烦告之下怎么弄,还打算让它发挥余热。

网友:
用的还是A23中研处理器,不错啊。

楼主:
测各电容,无击穿。尝试芯片加焊,无效。看来只能放着吃灰了。话说uboot按键是干什么的?能刷机?

网友:
方案跟记录仪上类似,只不过没有屏幕。看镜头大小像是4分之1英寸小感光片。

网友:
机顶盒芯片?

网友:
用过手立视的Y2,几年前100块带上下左右旋转感觉还可以吧,就是远程转动视角反应慢点

网友:
A23 不错啊 很多公司直接嵌入式

网友(2020-04-10):
这个摄像头我也有一个,基本吃灰了, 唯一能提醒你的是, 要用好的电源和比较好的USB线才行,一般的USB线插多几次就不灵当了,最好用那种USB带电流检测器看下电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