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正品全汉FSP270-60LE的300W电源,能平稳带动8块3.5硬盘的NAS吗?

楼主(2020-02-23):
购置了一个八盘位的机箱,就是装电影,共享,能在高清机上播放就行,功能单一。那些淘汰的3T的直接在成品NAS组raid1装重要资料了。因为东西都是现成的。不想再开销了。I54590+8G+信步H81+一块SSD+一块SAS直通卡。供电方案打算双电源,用立人150W的DC-ATX供主板CPU这一块。电源同步器启动连接全汉300W单独供8块8T的机械盘。当然也配有900W的UPS的。因为是现成的东西,不想去再多花销买更大功率的电源了。不知道这样的方案能稳定吗?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不能伤硬盘。

网友:
全汉FSP270-60LE是270W的电源,可以带得动。

+12V1 DC 16.0A  接5个
+12V2 DC 10.0A  接3个

网友A:
看 电源 标签+12V +5V  能带几A 啊?  以 3/4 功率 要求
再把 八块 硬盘标签 上 电源要求    累加即可

另请教 ?   SAS 卡  你的选择?    都接 普通SATA 硬盘?    搞什么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电源 标签+12V +5V  能带几A 啊?  以 3/4 功率 要求
再把 八块 硬盘标签 上 电源要求    累加即可

我这个8盘的机器不搞阵列了。太浪费空间。全部普通SATA啊。又不是24小时开机。SAS打算用2008的就满足了。发热还小。本来就是当直通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8盘的机器不搞阵列了。太浪费空间。全部普通SATA啊。又不是24小时开机。SAS打算用2008的就满足了。 ...

我正有 此意,   也是 想搞 块 SAS 阵列卡 带  八个  普通SATA ,  搞8个 双极开关 ,  用哪个盘就打开上电,

你 安什么 SAS卡?

网友:
12v单块耗电不会超过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