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金泰克120G固态硬盘(tigo S300)

楼主(2020-02-23):
咸鱼淘的 要来升级IBM T60笔记本

网友A:
T60是945芯片吧,好像没有升级的必要,最低得965芯片才升级,否则都打不开AHCI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0是945芯片吧,好像没有升级的必要,最低得965芯片才升级,否则都打不开AHCI ...

可以开的。

网友A:
945 BIOS选项里面AHCI都没有,开条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45 BIOS选项里面AHCI都没有,开条毛

现在用的就是X60,945芯片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X60,945芯片组回帖。

戴尔的945芯片D620没有,965芯片d630才有

网友(2023-04-21):
我拆了9个  全部都是8贴 22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