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鱼跃雾化机拆解(yuwell 403M)

楼主(2020-02-23):
鱼跃雾化机

网友A:
雾化机貌似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物化的药水贵的很

网友:
医用产品,要有许可证才能拿来卖,利润可观

网友:
是不是核心就是风扇

网友:
就这么个小玩意,好几百

网友B:
雾化机是什么原理,超声波雾化片加风扇??

网友C:
没看懂,那个扇页子是给电机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那个扇页子是给电机散热的?

风扇就是散热的,主要的是边上那活塞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雾化机是什么原理,超声波雾化片加风扇??

就一往复式活塞泵!

网友:
虽然结构上比加湿器换能片装置简单,但是各种认证比加湿器值钱。

网友:
有个同款,活动时候149买的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一个~~买成2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雾化机貌似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物化的药水贵的很

这种雾化机就是个气泵雾化元件在面罩下边呢。

网友:
都是回扣搞的高价

网友:
这种雾化原理是把空气压缩后从药水中以小气泡形式溢出,沸腾效应下把药水雾化,这个机器本体就是一个电机和一个活塞式压缩机(跟汽车打气泵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往复式活塞泵!

不止,硅胶管的顶端,有个东西,蓝红线进入的那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玩意,气管和电源同时进去了。

网友(2020-06-18):
压缩式雾化器,就一个180Kpa的压缩机通过文丘里雾化杯把液体打碎,没什么东西

网友E:
5块钱的鱼缸增氧泵就解决的事弄这么高级干啥?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E:
5块钱的鱼缸增氧泵就解决的事弄这么高级干啥?

能否用超声波加湿器改造?

网友(2023-10-25):
引用 网友B:
雾化机是什么原理,超声波雾化片加风扇??

雾化机分两部分,气泵部分和雾化激发部分,这款气泵网上售价34元,属于成品泵,只要给足够气压就行,雾化机主要原理在雾化杯上,雾化杯通过高速气流形成虹吸原理然后吸取药业撞击阻碍针形成雾状,虹吸原理就像高压喷枪,高速气流带动把垂直吸管空气形成真空管然后吸喷壶里面的油漆,然后和气流混合成水雾再通过喷嘴喷出,小时候做虹吸喷壶你应该也做过,两根减45度角,然后剪去尖端,垂直按照45度斜坡形成直角,然后一端嘴吹一端放入液体里面,吹气就会把液体吸管那段形成虹吸然后液体到气流上就喷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