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NW702做C盘正常使用一年过后的数据

楼主(2020-02-23):
今天刚好开卡一年,瞅了一眼参数,没想到写入放大还是不小
再问一下大家,一年使用这些正常吗??16片NW702 16Gmlc L95B的,话说搞上32片可不可以搞个512的

网友:
写入放大不到3倍,作为主盘使用比较正常。支持32片闪存的板子靠你了,目前2.5寸的板子还没有见过。

网友A:
靠,我一天的写入量就比你一年的多

网友B:
我做系统盘用的建兴128G Msata,4年半的写入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系统盘用的建兴128G Msata,4年半的写入量

一小时写入3GB文件,和我差不多。只不过我一年就开机超过4K小时。一开始不知道浏览器缓存在C盘,之后把浏览器缓存移到HDD后,写入量直线下降,一天写入不过2GB。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小时写入3GB文件,和我差不多。只不过我一年就开机超过4K小时。一开始不知道浏览器缓存在C盘,之后把浏 ...

做为系统盘用,其实写入数据量真不大,再加上有缓存,大大减小写入放大,我的这块盘,才用了不到100PE,再用它50年

网友:
正常使用,半年写入6TB,1774小时,写入放大比1.26

楼主:
话说,我这块盘还能撑多长时间..没跑RDT直接开的,现在看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我一天的写入量就比你一年的多

你这么多是下载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系统盘用的建兴128G Msata,4年半的写入量

看起来可以,建兴是保3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