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v开关电源怎么改24v

楼主(2020-02-23):
现有一个5v200w电源,想改为24v的,变压器次级是四组并联,初步准备串接次级,电压可以提升四倍,后级分压怎么搞,请各位大侠赐教,原来的图纸大概已经画出。谢谢,谢谢。

网友A:
重绕输出线圈吧

网友B:
如果次级线圈没有接氏,就把低压滤波电容换成35V的。检查低压整流管耐压是否足够,如果不够,再换高压的。然后再改电压取样电阻,再改光耦偏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绕输出线圈吧

输出线圈是四组分开绕的线圈并联,串起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次级线圈没有接氏,就把低压滤波电容换成35V的。检查低压整流管耐压是否足够,如果不够,再换高压的。 ...

就是不知道稳压环节怎么计算,怎么改。变压器是四组分开的线圈,变压器好整,稳压环节没有一点经验。

网友C:
这么折腾还不如直接换

网友:
这么折腾,我宁愿买个新的。。嘿嘿。

网友D:
r32改成4.7k ,r34,r35,10k电位器代替,r33改成20k,输出电感4并改4串,输出整流二极管换高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折腾还不如直接换

这就是闲着没事,再说这样就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2改成4.7k ,r34,r35,10k电位器代替,r33改成20k,输出电感4并改4串,输出整流二极管换高耐压的~ ...

我咋啥都没看到呢

网友:
r31换成47k,zd1改成25v~27v~

网友:
我一刷新也变了,图跑下面去了

楼主:
开关变压器次级是4并的,原来输出是5v的。
改24v输出的,变压器改成4串。
输出整流原来用的是60a45v的两只,这个要不要改?或者改成20a100v的两只。
r32改成4.7k ,
r34,r35,10k
电位器原装的是1k
r33改成20k,
输出电感4并改4串
r31换成47k,
zd1改成25v~27v
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
能这样问的基本上是电子基础很薄弱的,所以基本是没法改了。
开关电源一般能调整范围50%就算很牛逼了。你这是要调整500%了。

至于改线圈,涉及的东西太多了,不如重新买一个电源。

网友:
我也没有看到啊。。。。。那个博士却看到了。。。。。

网友E:
不同控制芯片改法不同。你得说出控制芯片型号。是494或7500芯片吗

楼主:
电源芯片是38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控制芯片改法不同。你得说出控制芯片型号。是494或7500芯片吗

电源芯片是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