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研发的交流接触器节能装置、同时还具有保护功能

楼主(2020-02-23):
1、技术背景:
交流接触器是电力系统,生产系统广泛且大量使用的电力开关器件,是工业自动化最基本的器件之一,我国年销售额达百亿元,但是其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电损耗大,噪音大,经常因线圈过热而烧毁,以及因铁芯震动而损坏,解决上述问题较好的办法是使其直流运行,而且直流运行还可以减小体积,降低成本,然而交流线圈在直流中运行相当于纯电阻,缺少了启动与运行的转换,所以不能直接应用。我国30年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力研发和推广过,但是由于需占用接触器触点,安装接线繁琐,体积大,成本高,或与现有的电路逻辑不能很好融合而不能广泛推广,最后不了了之,也就是说国内该技术尚且空白。
      2、由本人研制的交流接触器节能装置:

技术优势 :
•       节能效果优于国外产品。另外还具有保护功能。
•       体积小,成本低,即可以放置在接触器内部,也可以设置在接触器顶部。
•       该技术适用范围广,不仅仅交流接触器线圈可用,电磁式空气开关,电磁阀,交流牵引电磁铁等均适用。
•       极大限度的降低了噪音,震动和线圈发热。
•       杜绝了接触器短时间内频繁吸合,从而保护了主触头不至于高温氧化,由于电路有限流作用,避免了烧毁线圈。
•       本装置可设置PLC控制端,PLC可直接对接触器进行控制,省略了中间继电器环节。
•       安装本装置后可以省略“线圈浪涌抑制模块”
•       安装本装置还可以省略铁芯中的短路环,而且铁芯可以做成一体的不用叠加的方式,降低铁芯成本30%左右。

•       本技术几乎覆盖12V~220V所有交流、直流电磁线圈

大小比例

大小比例

安装效果

安装效果

专利证书

专利证书

没有保护功能的弊端

没有保护功能的弊端

国外产品中国能效标识

国外产品中国能效标识

目前国产产品的能效标识

目前国产产品的能效标识

网友:
内部是可控硅吧,都专利了,厉害了,,只是某些场合还不适用

网友:
上个原理吧,都不是外行,反正你有专利,不上原理很难说服人还有稳定性,起码要10w次起步吧才有市场。

楼主:
目前推广还不理想,还有一个专利已公布,还没下来,暂时不能全部公开

网友A:
20年前就有这产品了,内部就是可控硅和二极管等电路,通电时可控硅导通,延迟关闭,由低压电路维持(比如二极管,电容等)。
使用过,结论是效果不好,交流接触器断开时间会比没有安装时更长,带来的就是触头烧蚀会更严重。并且容易坏,带来停机很烦。
其实我们自己也早就用时间继电器和辅助触点、电容、二极管等自己做过,用在大电流交流接触器上,效果一般。
这种东西出现有个时代背景,那就是我们国家在苏联工业体系上设计的CJ10和CJ20系列交流接触器电磁系统性能不好,再加上制造工艺差,所以线圈容易发热、烧毁、振动、异响。
改革开放后引进法国TE(施奈德)和参考德国西门子的技术,CJX系列交流接触器电磁设计非常优秀,正常使用坏的几率非常非常小。电耗也很低,主要消耗无功功率,已经没有必要使用这种东西了。再加上,交流接触器成本持续降低,以用量最大的32A为例,成本也就20---30元,综合使用寿命15年。你这个东西成本你能做到5元以下,并且寿命还要达到与接触器相同,才有推广价值。
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就有这产品了,内部就是可控硅和二极管等电路,通电时可控硅导通,延迟关闭,由低压电路维持(比如二 ...

节能肯定是大势所趋,国外产品早已有此技术了从红圈内时间看,人家用了10多年了

施奈德交流接触器抑流板

施奈德交流接触器抑流板

网友B:
这个最大可以带多大的负载?不同的接触器,线圈的功率不同,你这个节能器使用时,大功率的可以兼容小功率的吗?还是一个型号的接触器配一个型号的节能器?还有就是寿命有没有测试过,开关次数可以达到多少次,持续通电时间有多久?视频中那一款的市场售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大可以带多大的负载?不同的接触器,线圈的功率不同,你这个节能器使用时,大功率的可以兼容小功率的 ...

接触器3210至0910,或更小的电磁阀都可以用,大功率的9511型需外加一个功率电阻,做过40小时老化试验,即连续运行40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推广还不理想,还有一个专利已公布,还没下来,暂时不能全部公开

这个没有发明专利是没有什么(钱)前景的,一个二级管加一个电容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发明专利是没有什么(钱)前景的,一个二级管加一个电容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的。 ...

如果那么简单就不会有三个发明专利加两个实用新型了,看视频效果

网友D:
节能多少?(百分比)
成本多少?(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多少?(百分比)
成本多少?(百分比)

这是外置型,节能90%以上,内置型节能95%,成本不高,但是在目前开模成本很高

网友E:
接触器线圈释放的时候反向电动势非常高,

你这个里面的电子元件要能经受这个电压的冲击,

另外,节能是能耗降低了,但是接触器要求冲击振动要求的,

还有,吸合电压,释放电压,是否会改变?

上面也有兄弟说了,释放时间会变吗?

另外,小规格的接触器功耗7VA,工业用途,你节的这点电,万一有一个失效,那就全。。。

你这个玩意,最好的出路是跟哪个国产接触器公司合作,让他们收了你的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线圈释放的时候反向电动势非常高,

你这个里面的电子元件要能经受这个电压的冲击,

你所说的都在要求范围之内,目前正寻找合作伙伴。
参考图片,这是日本三菱接触器,也采用电子控制,直流运行方式,这是当前的流行趋势,也就是说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电子元件故障率没那么高

网友E:
你想当然了,交直流通用的电子线圈ABB在用,施耐德只有一个系列,国产的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你觉得电子元件故障率低,那是因为你的大数据还不够大,

还停留在实验室,实际上电子元件线圈的接触器故障率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当然了,交直流通用的电子线圈ABB在用,施耐德只有一个系列,国产的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你觉得电子 ...

如果电子元件真的那么脆弱,那么老式的CRT电视就得天天修了
其实,任何一项新技术都很有不足之处,关键是通过使用找到它的通病,然后再针对性的解决,这才是技术进步的关键,而不能凭想象下结论。

网友:
靠独立的附加产品扩展市场肯定困难,即使市场铺开了也不会太大,毕竟当下为快不破的环境下设备设计者不愿意麻烦,现场维修者只会换新件,节能意识在国内不是短时间能建立起来的,如上所说转给品牌接触器厂家用于升级其产品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有能力自己创业做完整的节能接触器品牌则市场一定好。

网友:
节能这个概念其实不是重点,用接触器的都是大功率电器,省了这点电占比太小了,没啥意义。我们行业电磁阀用的很多,也有很多此类“节能装置”,但是其本质都不是为了节能,而是为了减少线圈发热,因为发热会有不良影响,或者为了提高动作频率,让动铁能工作美每秒500次以上。接触器估计对以上两点都不是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