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另一个海力皇48v20a电瓶车电瓶

楼主(2020-02-23):
这电瓶也是我弟弟买的,说是骑行的过程中突然断电,上一次也打开过一次另一个锂电池,后来重新插拔了一下保护板就能骑了,不过停车库1周后发现又不行了,从新焊了保护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这个我刚刚觉得也是保护板的问题,拿到手一看是正方形的,比上次那个长方形的看起来小一点。
上面这个是昨天拆的,正方形,感觉挺小巧的

这个是去年拆的壳子

打开看了一下一下就发现一根线锈断了,在镍片上面刮了一下直接焊上。

顺便打开保护板看看,跟去年的是一个型号,某宝上面居然搜不到,怕均衡线接口处还是有虚焊不良,又补焊了一遍。
用的是世达的焊台,感觉比diy的T12靠谱,功率大,大焊点,散热好的板子也不怕

最好量了一下每组电压,发现15组都在3.38V左右,有一组有3.6V。同样的充电器只能冲到53.8V就转灯了。
去年那个可以冲到56v。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还是没均衡好。不过目前骑了几公里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博强保护板不错的

网友A:
不带主动均衡,电芯寿命堪忧

网友:
锂电不便宜

网友:
锂电自己组的话也不贵。

网友:
想看看世达的焊台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主动均衡,电芯寿命堪忧

主动均衡主要问题价格贵,可能比航模平衡充便宜点,好像非隔离式能量转移主动均衡,个体电压差异大均衡快,个体电压差异小均衡慢。隔离式多次级主动均衡速度快,个体电压差异小能快速均衡到一致,缺点价格最贵体积大。

网友:
保护板上没刷三防漆,差评。箱体未做防水措施,导致镍片生锈。

网友:
谢谢分享。正想换铁锂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