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坛友们,液晶电视背光灯有灯珠坏了,可否把坏的灯珠短接?

楼主(2020-02-23):
一TCL的电视,看一段时间就黑屏,本以为是背光驱动板坏了,换了板子还是依旧,随怀疑是背光灯珠坏,拆开测量了一下果然有几个灯珠不亮了,但因为电视太老了,买不到同型号的灯珠,因此请教坛友们可否把坏的灯珠短接掉来修复?

网友:
觉得led灯的灯珠换上去比短路的好

网友:
我感觉全部换新灯条比较好,用了好多年,即使没坏的也老化了吧。

网友:
最好换掉全部灯条比较好。

网友:
与其短接,不如换灯板条,反正也拆开了,短接后也只是临时用用,免得夜长梦多。

网友:
短了背光就不均匀了,全换为好~

网友:
一两个还行,电路是恒流的。但多了不太适合可以把坏灯珠拆掉,单独剪一个备用好灯珠连板串进去

网友A:
短接过不了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过不了保护电路。

确实,拆开测了下,是六灯一组串联的,坏了十几个灯珠,只能换了

网友B:
自己既然能拆开了,就全换了吧。

买灯条可以多买一般,然后并联使用,不容易坏。

网友:
应急是可以的,我一台32吋,就短路了2只,一点都不影响观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既然能拆开了,就全换了吧。

买灯条可以多买一般,然后并联使用,不容易坏。 ...

谢谢师傅,淘宝问了一圈,代用得贵倒不贵,但是不发货,无奈拆了一个LED灯换了几个灯珠先用着

网友:
即使短接了能用,过段时间还是要在拆一次,不如直接换新,拆屏风险大

网友:
短接用不了多久又要返工,老老实实把灯珠全换了,坏的没坏的都换,我修过一tcl49寸的,换几个坏了的灯珠用了两天后返工,又坏了其他几个开始没坏的,干脆把所有灯珠全换了,一直平安无事!

网友:
据说修电视最烦这个活

网友:
建议整套全换新。只要一个灯珠挂了,其它的灯珠使用寿命也差不多到头了。

网友:
还记得当年春晚上,宋丹丹和赵本山的一个小品吗,他们的牙是怎么缺的?染黑,短路灯珠得到的效果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