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际蜗牛B双疑似翻车,一个网口不亮灯。是否可以拯救

楼主(2020-02-23):
去年在闲鱼奸商买了个硬改的B双千兆。到手也没注意,后来自己装了万由,才发现还是双百,以为店家偷懒没改,但是超了时限,再加上还能凑合用,就没管。这不疫情期间闲的慌,买了导电银漆笔,准备自己改,但是前天闲着把它拆了才发现,主板上已经是硬改加了电阻,于是又把它给装上了,但是装好后没想到杯具来了。
上边的网口罢工了,机器启动后,不亮灯了。路由器里也看不到Nas的信息。换了下面的网口后,倒是恢复正常了,只是还是百兆。
问题描述:1、关机状态下,两个网口电源灯均能正常亮起。
                2、开机状态下,eth0网口不亮灯,系统里显示禁用;eth1网口状态正常。
                3、两个网卡均加装了电阻(0欧还是10欧未知,是否虚焊未知。)
求助:1、这个不亮的网卡是否能拯救回来?如何拯救?
          2、是否能改到千兆?
          3、若这个网口不能救回,是否有其他曲线办法补救?(如加装其他网卡?)

楼主:
自顶防沉,求大佬支招

网友A:
这个不懂,我就想问问万由好用么?能外网吗?

网友B:
电阻取了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挂了吧

楼主:
不知道啊,芯片挂了,那是不是就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懂,我就想问问万由好用么?能外网吗?

嗯,该有的都有,好不好用就看自己了,外网访问的话,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取了直接短接试试

木有工具啊,不知道有啥后遗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工具啊,不知道有啥后遗症没

没工具那没办法了 蜗牛板子脆弱 不能暴力拆

网友:
去年买的同款还好,双千兆稳定。